[技术问答] NANO112 ---- HIRC 16M 设置

楼主(2024-06-14):
No, 11, rc, AN
有使用 16M 内振的需求,
配置如下

CLK->PWRCTL |= CLK_PWRCTL_HIRC_F_STOP_Msk |CLK_PWRCTL_HIRC_FSEL_Msk;

可是怎麽样都是输出内振 12MHz
请问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A:
估计是时钟配置错了吧?

网友B:
根据您提供的代码片段,您正在尝试配置新唐MCU的时钟源为16MHz的内部振荡器。然而,您发现实际输出的时钟频率仍然是12MHz,这可能是时钟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C:
请确保您的时钟配置代码正确无误。在您提供的代码中,您使用了`CLK_PWRCTL_HIRC_F_STOP_Msk`和`CLK_PWRCTL_HIRC_FSEL_Msk`来配置内部振荡器的频率,但可能存在配置错误或者遗漏其他必要的配置步骤

网友D:
在切换时钟源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延迟时间,芯圣MCU需要一定时间来稳定并输出所配置的时钟频率。请确保在配置完时钟源后等待足够的时间以确保时钟源切换完成

网友E: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可能会受到温度、电压等因素的影响,可能需要进行校准以确保输出的时钟频率符合预期。您可以查阅芯圣MCU的技术文档,了解内部振荡器的校准方法

网友F:
可能存在其他硬件或软件方面的问题导致时钟频率不符合预期。建议您仔细检查时钟配置代码,确保没有遗漏或错误,并查阅相关文档以了解更多关于时钟配置和内部振荡器的信息。

网友G:
建议您查阅新唐MCU的技术文档或联系芯圣厂商的技术支持团队,以获取更详细的帮助和支持

网友H:
看看你是不是内部时钟配置有问题呢?你改成24M试试?

网友I:
你可以找官方的例程啊,然后直接选择个使用内部晶振并且是16M的配置的呗

网友J:
这芯片没用过,不过一般来说得先知道这芯片是最大的支持的时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