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启动和内存优化(分散加载修改)

楼主(2024-06-14):
前些日子有个朋友一直给我推荐STM32H750这款芯片,说它的性价比,说它多么多么好。于是乎,这两天试了试,嚯,真香!我们先看看基本配置

这里简单总结下,cortex-m7内核,128k片内flash ,1M RAM,淘宝价格十几块,瞬间感觉1052没那么香了(价格二十多)。关键这个价格几乎跟imxrt1011差不多了,而1011只有128K RAM,无片内flash,导致做不了很复杂的项目。除此之外h750还能拓展出32bit sdram这点相比1052的16bit性能也进一步加强。好了,本章不是介绍h750性能多强的,主要介绍,上手h750后,ram 和 rom如何高效利用起来。

内存分布
先看看系统的ram分布结构

结合上述矩阵图,结合其速度和位宽,我们可以给这些RAM做一个优先级划分 TCM > AXI SDRAM > SRAM 1 2 3 > SRAM 4,当然像以太网和 USB 的缓冲是要求用于SRAM3中的,这类特殊外设,需要特别注意。另外我们应该尽量让代码在TCM中运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修改其分散加载文件(也叫链接脚本)。分散加载文件,主要目的就是把想要的数据或者代码运行到指定区域,进而让系统更高效的运行。

修改启动文件

这里笔者将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h750xx.s分为两段,RES_HANDLER 包含 Reset_Handler SystemInit 和 __main 函数相关,OTHER_HANDLER 包含其他中断函数。将这两个段,一个就地执行,一个拷贝到tcm,除此之外链接脚本中,VECTOR_RAM 用于存放中断向量,并在main开始阶段执行拷贝

//中断向量拷贝函数 ROM 拷贝到 RAM, 更新 SCB->VTOR
void xBSP_VectorInit(void)
{
        extern uint32_t Image$$VECTOR_ROM$$Base[];
        extern uint32_t Image$$VECTOR_RAM$$Base[];

    void *pS = (void *)Image$$VECTOR_ROM$$Base;
    void *pT = (void *)Image$$VECTOR_RAM$$Base;

        uint32_t pRamVectorAddr = (uint32_t)Image$$VECTOR_RAM$$Base;

    memcpy(pT,pS,0x298);
        __asm("CPSID I");
        SCB->VTOR = pRamVectorAddr;
        __asm("CPSIE i");
}

int main(void)
{
        xBSP_VectorInit();
        ......
}

修改后的链接脚本
如下链接脚本,代码是下载到内部flash中的,如果下载到外部QSPI flash,那直接修改成0x9000_0000即可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VECTOR_ROM 0x08000000 0x0002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startup_stm32h750xx.o (RES_HANDLER)
                system_stm32h7xx.o (+RO)
        }

        VECTOR_RAM 0x00000000 0x00000298
        {

        }

        RW_m_text 0x00000298 0x0000fd68
        {  ; itcm 64k
                startup_stm32h750xx.o (OTHER_HANDLER)
                .ANY (+RO)
                .ANY (+XO)
        }

        RW_DTCM 0x20000000 0x00020000
        {  ; dtcm 128k
                .ANY (+RW +ZI)
        }

        RW_SRAM 0x24000000 0x00080000
        {        ;512k axi sram

        }
}

修改后的map映射

补充:下载外部flash需要对应的下载算法,下载算法基于硬件设计(选择的IO)和flash品牌不同而有差异,所以在使用外部flash时候,需要制作其下载算法,下载算法如何制作,可以看看如下链接:

STM32H750片外Flash启动(W25Q64JVSIQ) - STM32H7 - 硬汉嵌入式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armbbs.cn)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8426553/article/details/139565431

网友A:
立创白**了俩H743

网友B:
H7谁用谁知道,香的不行

网友C:
这么香 的芯片需要的还不得赶紧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