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ata flash 烧录档如何生成

楼主(2024-06-16):
求助:如何在MDK中生成 data flash的HEX文件???

网友A:
data flash是什么东东啊,不是普通默认的那种吗

网友B:
在MDK中生成包含Data Flash的HEX文件,您需要确保您的项目配置正确,以便编译器和链接器能够生成包含所有必要数据的HEX文件

网友C:
在uVision IDE中,右键点击您的项目,然后选择“Options for Target”(目标选项)。设置输出文件格式:在“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中,选择“Output”选项卡。确保“Create HEX File”选项被勾选。这样,编译器在构建项目时会生成HEX文件。在“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中,选择“Linker”选项卡。确保“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选项被勾选,这样链接器会使用您在“Target”选项卡中定义的内存布局。

网友D:
在“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中,选择“Target”选项卡。在这里,您需要定义您的MCU的内存布局,包括Code Flash和Data Flash的地址范围。确保Data Flash的地址范围被正确设置。

网友E:
如果您的项目使用了分散加载文件(scatter file),确保该文件正确地定义了Data Flash的加载区域和执行区域。分散加载文件通常是一个文本文件,扩展名为.sct,您可以在“Linker”选项卡中指定它。

网友F:
完成上述设置后,保存并关闭“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编译您的项目。如果一切设置正确,编译完成后,您应该在输出目录中找到生成的HEX文件。

网友G:
使用HEX文件查看工具(如HEX编辑器)打开生成的HEX文件,确保它包含了Data Flash的数据。

网友H:
请注意,具体的步骤可能会根据您的MCU型号和项目配置有所不同。如果您在配置过程中遇到问题,建议查阅您的MCU的数据手册和MDK的用户手册,或者参考Keil官方的技术支持文档。

网友I:
没这么做过啊,一般来说应该是直接生成个bin或者是全部的hex啊

网友J:
一般需要修改链接文件的吧,这样好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