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4-06-14):
请问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把蜂鸣器当作电感,你再想想。

网友B:
如果把蜂鸣器换成继电器线圈,楼主能知道其作用吗?

网友:
续流二极管

网友C:
蜂鸣器一般是电感元件,当电感元件突然断电会产生很大感应电动势,造成对电子元件的损伤.并联二极管的目的是旁路掉此感应电动势,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D:
动圈式蜂鸣器,有电感。

网友E:
保护用二极管

网友F:
5楼说的很对。上述的二极管主要起保护作用。蜂鸣器当作电感,断电后会u=di/dt有较大感应电动势,对电路有影响,二极管的作用是强行把感应电动势电压拉到0.7V,(二极管导通电压一般是0.7V)以此保护电路。

网友G: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H:
消除反电动势

网友I:
感性负载,开关时二极管续流,避免大的反电动势。

网友J:
保护作用,以免线圈感应电压击穿三极管!

网友K(2024-07-14):
同继电器线圈并二极管的保护一样,以免线圈感应电压击穿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