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11V Tiny Board】+开箱点灯

楼主(2024-06-15):
首次使用GeehyMCU,官网资料比较丰富,
开始点灯测试,官网下载SDK开发工具包,解压后在keil中安装F4系列Pack包,新建keil工程文件,添加SDK解压包中Libraries文件夹中.c.h等相关文件到工程中,
bbe02bffd1abc5eb9553101cb19d062f
点灯部分代码如下:
#include "bsp_led.h"

GPIO_T *led_gpio_port[LED_NUM] =
{
        LED_1_GPIO, LED_2_GPIO,
};

const uint16_t led_gpio_pin[LED_NUM] =
{
        LED_1_PIN, LED_2_PIN,
};

const uint32_t led_gpio_crm_clk[LED_NUM] =
{
        LED_1_GPIO_CRM_CLK, LED_2_GPIO_CRM_CLK,
};

// 不同芯片厂家修改
static void led_init(LED_TYPEDEF led)
{
    GPIO_Config_T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led clock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led_gpio_crm_clk[led]);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led gpio */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_struct.pin = led_gpio_pin[led];
    gpio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led_gpio_port[led], &gpio_init_struct);
}

//
static void led_on(LED_TYPEDEF led)
{
    if(led > (LED_NUM - 1))
        return;

    if(led_gpio_pin[led])
        led_gpio_port[led]->BSCH = led_gpio_pin[led];
}

//
static void led_off(LED_TYPEDEF led)
{
    if(led > (LED_NUM - 1))
        return;

    if(led_gpio_pin[led])
        led_gpio_port[led]->BSCL = led_gpio_pin[led];
}

//
static void led_toggle(LED_TYPEDEF led)
{
    if(led > (LED_NUM - 1))
        return;

    if(led_gpio_pin[led])
        led_gpio_port[led]->ODATA ^= led_gpio_pin[led];
}

//
void bsp_led_on(LED_TYPEDEF led)
{
    led_on(led);
}

//
void bsp_led_off(LED_TYPEDEF led)
{
    led_off(led);
}

//
void bsp_led_toggle(LED_TYPEDEF led)
{
    led_toggle(led);
}

//
void bsp_Init_GPIO_Led(void)
{
    LED_TYPEDEF i;

    for(i = LED_1; i < LED_NUM; i++)
    {
        led_init(i);
        led_off(i);
    }
}
#include "drv_led.h"

unsigned short Led_Dark[]  = {0, 2, LED_EFFECT_END};
unsigned short Led_Light[] = {1, 2, LED_EFFECT_END};
unsigned short Led_Blink[] = {1, 1000 / LED_PROC_TICK, 0, 1000 / LED_PROC_TICK, LED_EFFECT_END};
//unsigned short Led_Blink2[] = {1,10,0,10,1,10,0,210,LED_EFFECT_AGN,4};
unsigned short Led_Blink3[] = {1, 1000 / LED_PROC_TICK, 0, 1000 / LED_PROC_TICK, LED_EFFECT_AGN, 2};

unsigned short LedTimer[LED_NUM];                //灯状态保持的时间
unsigned short *pLed[LED_NUM];                        //灯状态

//
static void LedDrive(LED_TYPEDEF led, unsigned char state)
{
    if(state)
    {
        bsp_led_on(led);
    }
    else
    {
        bsp_led_off(led);
    }
}

//
void (*drv_LedDrive[])(LED_TYPEDEF, unsigned char) =
{
    LedDrive, // LED1
    LedDrive, // LED2

};

// LED特效控制
void drv_LedControl(LED_TYPEDEF LedIdx, LED_EFFECT_TEPEDEF State)
{
    switch(State)
    {
        case LED_DARK:
            pLed[LedIdx] = (unsigned short *)Led_Dark;
            LedTimer[LedIdx] = *(pLed[LedIdx] + 1);
            break;

        case LED_LIGHT:
            pLed[LedIdx] = (unsigned short *)Led_Light;
            LedTimer[LedIdx] = *(pLed[LedIdx] + 1);
            break;

        case LED_BLINK:
            pLed[LedIdx] = (unsigned short *)Led_Blink;
            LedTimer[LedIdx] = *(pLed[LedIdx] + 1);
            break;

        case LED_BLINK3:
            pLed[LedIdx] = (unsigned short *)Led_Blink3;
            LedTimer[LedIdx] = *(pLed[LedIdx]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drv_Init_Led(void)
{
    LED_TYPEDEF i;

    bsp_Init_GPIO_Led();

    for(i = LED_1; i < LED_NUM; i++)
    {
        drv_LedControl(i, LED_BLINK);
    }
}

//
void drv_Led_All_Off(void)
{
    LED_TYPEDEF i;

    for(i = LED_1; i < LED_NUM; i++)
    {
        drv_LedControl(i, LED_DARK);
    }
}

//
void drv_Led_All_On(void)
{
    LED_TYPEDEF i;

    for(i = LED_1; i < LED_NUM; i++)
    {
        drv_LedControl(i, LED_LIGHT);
    }
}

//
void drv_Led_All_Blink(void)
{
    LED_TYPEDEF i;

    for(i = LED_1; i < LED_NUM; i++)
    {
        drv_LedControl(i, LED_BLINK3);
    }
}

//
void drv_LedProc(void)
{
    LED_TYPEDEF i;

    for(i = LED_1; i < LED_NUM; i++)
    {
        if(LedTimer[i])
        {
            LedTimer[i]--;
        }
        else
        {
            //定时时间到
            if(*(pLed[i] + 2) == LED_EFFECT_END)
            {
                //Led_Light[] = {1,10,LED_EFFECT_END};
            }
            else
            {
                pLed[i] += 2;

                if(*pLed[i] == LED_EFFECT_AGN)
                {
                    pLed[i] = pLed[i] - (*(pLed[i] + 1) * 2);

                }

                LedTimer[i] = *(pLed[i] + 1);
            }
        }

        drv_LedDrive[i](i, *pLed[i]);

    }
}

代码工程:

网友A:
都不上传一个运行效果图吗?

网友B:
看来嵌入式软件开发的点灯就如应用软件的hello world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