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芯片

楼主(2024-06-15):
设定输出12V,如果升压芯片的输入端高于12V,这颗芯片会工作在什么状态?输出又会如何变化呢?

网友A:
建议试一下

网友B:
驱动SW的占空比为0,也就是SW不再动作。

网友C:
看FB端口电平反馈,可以计算的

网友D:
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就不升压了,也不用生压了,输入减去二极管压降直接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SW的占空比为0,也就是SW不再动作。

意思是MOS管断开,电感在回路中相当一个导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MOS管断开,电感在回路中相当一个导线了?

可以这样理解,但毕竟有点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