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阻抗匹配的流程和方法,阻抗,谐振,匹配电容

楼主(2024-06-15):
阻抗匹配的流程和方法,阻抗,谐振,匹配电容
1.用史密斯测试出来的阻抗(压电陶瓷换能器),怎么根据压电陶瓷测试出来的阻抗,实部,虚部去计算LC电路匹配的值?这里测试出来是否有误?实部和虚部的值怎么理解?是什么含义?

2.那假如我要用LC谐振电路去驱动 LC中的C是必须的吗?毕竟压电陶瓷换能器已经有静态电容。XC=XL就可以产生谐振  是不是只要找一个电感就可以了  但是  实际的电路都会再焊接匹配电容C1 C2  使得外接的匹配电容和压电陶瓷的匹配电容形成并联关系  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A(2024-10-17):
通过L1C3计算谐振频率公式,是从理论上将L1计算出来,在实际中是不完全准确的,需要用C1C2细调,将谐振频率调整到需要的频点上。

网友B:
阻抗匹配是高速电路才用得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