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C谐振电路,怎么设计相位检测电路呢?

楼主(2024-06-15):
LC谐振电路,怎么设计相位检测电路呢?
只有判断相位才能准确的知道电压和电流是不是有超前还是滞后的现象吧?进一步的,要怎么设计才能知道相位差是多少?从而可以调整驱动的频率,以便于LC始终工作在谐振的状态。相位检测的作用相当于就是判断电路是不是处于谐振,如果有频偏,那就实时纠正频率使得电路总工作在谐振的状态

网友A:
相位检测不清楚,但测量电压或电流也可以,最大值时就在谐振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检测不清楚,但测量电压或电流也可以,最大值时就在谐振点上

哪个值最大  在谐振点?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B:
计算过零,高速比较器

网友B:
应该还需要方向的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过零,高速比较器

具体怎么实施呢  过零  然后呢  好像我也听过有人那样去设计  但是好像不太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值最大  在谐振点?电压还是电流

两者都一样,只要取一种方式就可以。比如示波器探头检测L和C交点处,频率不断增长,测出最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都一样,只要取一种方式就可以。比如示波器探头检测L和C交点处,频率不断增长,测出最高电压。 ...

你是什么产品  那样操作的  这种方式只是测量  但是如何设计电路  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产品  那样操作的  这种方式只是测量  但是如何设计电路  是另外一回事了   ...

电路就只能你自己想了,我只是提供一种可以测量谐振的方式。RFID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