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射频干扰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24-06-15):
射频干扰触摸屏的问题

射频美容仪输出3M的信号会干扰影响到串口显示屏,在输出射频信号的时候触摸屏时不时会自己触发触摸信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导致真正触摸的时候延迟,触摸反应慢!串口屏是12V供电,射频的电源也是来源于DC12V,DC12V升压到24V,24V再经过半桥驱动换能器输出3M的射频信号。DC12V分支有加磁珠。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你这题要具体分析。具体看PCB 设计和整机结构及装机。可以试试把显示屏线做好屏蔽。装机时候,让射频发射远离屏和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题要具体分析。具体看PCB 设计和整机结构及装机。可以试试把显示屏线做好屏蔽。装机时候,让射频发射远 ...

射频都没有碰到屏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