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460定时器如何发送指定数量的脉冲?

楼主(2024-06-15):
HC32F460定时器如何发送指定数量的脉冲?你如100个  目前用用的timeA定时器, 一直都搞不出来

网友A:
看你具体的应用,如果单纯只是发送脉冲计数,就用定时器的中断,在CNT计数中断里面计数并判断是否停止。如果你是控制普通电机转的角度或者是距离,就不行,因为电机由惯性 惯性不同你根本没办法去计数

网友B:
用中断计数呗

网友C:
开个专门计数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