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单片机选型方法

楼主(2024-06-15):
一.STM32单片机选型方法

   1.首先要确定需求:

性能需求:根据应用的复杂度和性能要求,选择合适的CPU性能和主频。

内存需求:确定所需的内存大小,包括RAM和Flash存储空间。

外设需求:根据应用所需的功能,选择具有相应外设的单片机,如USB、CAN、ADC、DAC、I2C、SPI等。

电源需求:考虑单片机的电源电压范围和功耗要求。

   2.需求确定后就可以到官网进行选型

(1)网址:https://www.stmcu.com.cn/Product/pro_detail/PRODUCTSTM32/product

(2)不同系列介绍

STM32F系列:适用于通用应用,提供不同的性能和外设选项。

STM32L系列:低功耗系列,适用于电池供电的应用。

STM32H系列:高性能系列,适用于需要高处理能力的应用。

STM32W系列:无线系列,集成无线通信模块。

(3)具体参数选项选型

(4)导出选型表

上图中的表格还可以单击右上方的导出按钮导出表格为excel文档,离线进行选型。

二.STM32单片机模块名词解释

1.STM32微控制器中的定时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6位定时器:这些定时器具有16位的计数器,可以用来进行时间测量、PWM信号生成、输入捕获等。16位定时器的计数范围为0到65535,适合于需要较高精度但计数范围有限的应用。

32位定时器:这些定时器具有32位的计数器,相比于16位定时器,32位定时器具有更大的计数范围,可以用来进行长时间的测量或者需要更高精度的应用。32位定时器的计数范围为0到4294967295。

电机控制定时器(16-bit):这些定时器专为电机控制应用设计,具有高级控制功能,如死区时间生成、互补输出、紧急停止等。它们通常具有多个通道,可以用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位置。

低功耗定时器:这些定时器专为低功耗应用设计,可以在微控制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继续运行。它们通常具有较低的功耗,适合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电池供电应用。

高分辨率定时器:这些定时器具有高分辨率,可以用来进行精确的时间测量或者生成高精度的PWM信号。它们通常具有更高的计数频率,可以提供纳秒级的时间分辨率。

2.读取步进电机编码器计数,stm32通用定时器满足要求吗?

STM32微控制器中的通用定时器通常可以满足读取步进电机编码器计数的要求。通用定时器具有输入捕获功能,可以用来捕获外部信号的边沿,并记录当前的计数值。

通过比较连续捕获到的计数值,可以计算出编码器在一定时间内旋转的步数,从而得到电机的速度和位置信息。

在使用通用定时器读取编码器计数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定时器时钟配置:需要根据编码器的分辨率和最大旋转速度来配置定时器的时钟频率,以确保定时器具有足够的分辨率和计数范围。

输入捕获配置:需要配置定时器的输入捕获通道,以捕获编码器信号的边沿。通常需要配置两个输入捕获通道,分别捕获编码器A相和B相的信号,以实现正反转的检测。

中断处理:为了实时处理编码器的信号,通常会使用中断来响应输入捕获事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读取定时器的捕获值,并计算出电机的速度和位置。

滤波处理:为了提高输入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可能需要对编码器信号进行滤波处理。STM32定时器通常提供了数字滤波器,可以用来滤除输入信号中的噪声。

3.STM32单片机中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硬件模块和功能,以下是一些主要模块的解释:

比较器:STM32单片机中的比较器是一种模拟电路,用于比较两个模拟电压的大小。当一个电压高于另一个电压时,比较器的输出会发生变化,可以用来实现信号的阈值检测、ADC的窗口比较等功能。

放大器**:STM32单片机中的放大器通常指的是运算放大器(Op-Amp),可以用来放大模拟信号。STM32的运算放大器可以配置为多种工作模式,如跟随器、反相放大器、同相放大器等,用于模拟信号的处理和转换。

SAI:Serial Audio Interface(SAI)是一种专为音频数据传输设计的串行通信接口。STM32的SAI模块可以用来传输音频数据,支持I2S协议,适用于音频播放和录音等应用。

DCMI:Digital Camera Interface(DCMI)是一种专为数字相机设计的接口,用于接收来自摄像头的数据。STM32的DCMI模块可以用来接收和处理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数据,适用于图像采集和处理等应用。

SWPMI:Single Wire Protocol Master Interface(SWPMI)是一种单线通信接口,用于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STM32的SWPMI模块可以用来与支持单线协议的外设进行数据交换,简化了通信接口的设计。

Math Accelerator:数学加速器是一种硬件加速模块,用于加速数**算,如浮点运算、三角函数计算等。STM32的数学加速器可以提高数**算的效率,适用于需要高速数学处理的应用。

RF:Radio Frequency(RF)模块指的是无线通信模块,用于实现无线数据传输。STM32的RF模块可以与外部RF收发器配合使用,实现无线通信功能,适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远程控制等应用。

Trust'Zone:Trust'Zone是一种安全技术,用于在单片机内部创建一个安全的执行环境。STM32的Trust'Zone技术可以保护敏感数据和代码,防止未授权访问和篡改,适用于安全要求较高的应用。

TRNG: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TRNG)是一种真随机数生成器,用于生成不可预测的随机数。STM32的TRNG模块可以用来生成用于加密和安全应用的随机数,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OTFDEC:On-The-Fly Decryption(OTFDEC)是一种实时解密技术,用于在数据读取时自动解密存储在闪存中的加密数据。STM32的OTFDEC模块可以提高数据的安全性,同时减少CPU的负担。

PKA:Public Key Accelerator(PKA)是一种公钥加速器,用于加速公钥加密算法的运算,如RSA、ECC等。STM32的PKA模块可以提高公钥加密和签名的效率,适用于安全通信和身份验证等应用。

AES/D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AES)和Data Encryption Standard(DES)是两种常用的对称加密算法。STM32的AES/DES模块可以用来加密和解密数据,提高数据的安全性。

SHA/HMAC:Secure Hash Algorithm(SHA)和Hash-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HMAC)是两种常用的加密哈希函数。STM32的SHA/HMAC模块可以用来生成数据的哈希值,用于数据完整性验证和消息认证等应用。

4.STM32单片机中有型号支持I2C和I3C是两种不同的通信协议,以下是I2C和I3C的主要区别:

通信方式**:

   -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它使用两条线(SDA和SCL)进行数据传输和时钟同步。I2C支持多个主设备和多个从设备,通过地址来区分不同的设备。

   - **I3C**(Improved Inter-Integrated Circuit)是I2C的改进版,它保留了I2C的基本通信机制,同时增加了一些新的特性,如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动态地址分配、主从角色切换等。I3C还引入了第三条线(DCAP),用于动态地址分配和控制信号传输。

数据速率**:

   - **I2C**的数据传输速率通常在几百kbps到几Mbps之间,具体速率取决于I2C总线的配置和电路的设计。

   - **I3C**的数据传输速率比I2C更高,可以达到几十Mbps甚至更高,这使得I3C更适合于高速数据传输的应用。

地址分配**:

   - **I2C**的地址分配是静态的,每个设备在设计时就分配了一个固定的7位或10位地址。

   - **I3C**支持动态地址分配,设备可以通过DCAP线进行地址协商,从而简化了地址管理的复杂性。

主从角色**:

   - **I2C**的主从角色是固定的,主设备负责发起通信并控制数据传输的过程。

   - **I3C**支持主从角色切换,设备可以根据需要切换为主设备或从设备,这为通信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

应用场景**:

   - **I2C**广泛应用于低速到中速的通信场合,如传感器数据采集、显示屏控制等。

   - **I3C**由于其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更灵活的通信机制,适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和复杂系统中的设备管理。

5.在STM32系列处理器中有的型号有GPU功能

  GPU(图形处理单元)主要负责图形数据的处理和显示,这包括2D和3D图形的渲染。STM32MP157是一款集成了3D GPU的处理器,它搭载了Vivante GC7000ULX3D图形引擎,支持OpenGL ES 2.0和OpenVG 1.1标准。

STM32MP157的3D GPU是基于Vivante技术,具有以下特性:

硬件架构:Vivante GC7000ULX3D图形引擎

支持的图形标准:OpenGL ES 2.0, OpenVG 1.1

主要应用:3D图形渲染,如游戏、动画和复杂图形用户界面(GUI)

6.STM32单片机配置特别说明(个别型号最大支持)

  uart最多可以达到十个;

  Cortex-M7的主频最大可以达到600M;

  12位ADC通道最多可以达到42个,14位ADC通道最多的可以达到27个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ieliru/article/details/13969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