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电感位置

楼主(2024-06-15):
CB板电感放在哪里好?放在板子边缘会不会引入高频噪声?大佬们来说说 比如开关电源的电感和LC滤波电感 这样放置 如下图

网友A:
你这个是电源电感,放不放板边无所谓,主要是注意电流路径,一般在电源芯片最后有个PCB设计要求,电感要按照那个要求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