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咨询STM32G030K8T6外部晶振问题

楼主(2024-06-16):
使用了32脚封装的STM32G030K8T6, 该封装并没有外部无源晶振引脚,如果要使用外部有源晶振要如何配置、接哪个脚?

网友A:
建议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B:
楼上的专家,追问一个问题 ,STM32G030K8   C8 的芯片  ,烧录时候   一旦烧录失败    有时候 就无法再烧录了  ,这种情况  芯片是不是  已经挂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专家,追问一个问题 ,STM32G030K8   C8 的芯片  ,烧录时候   一旦烧录失败    有时候 就无法再烧录 ...

你这是不写保护了啊

网友D(2024-08-31):
STM32G030K8T6通常使用26 MHz的晶振,适合用于高精度时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