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HC32L136复位到执行第一条代码的时间

楼主(2024-06-16):
有谁知道HC32L136复位到执行第一条代码的时间,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都没找到。

网友A:
要这块时间干什么啊?

网友B:
大概得两三个毫秒吧

网友C:
这个可以用示波器测试啊,通过代码控制某个GPIO输出特定信号来测量。

网友D:
还是通过GPIO进行排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