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51单片机IO口设置sbit与bit

楼主(2024-06-19):
最近由于项目要求需要用到C51的芯片,才发现跟STM32小细节有很多不一样。
一、sbit和bit的区别
1.sbit
sbit是"single bit"的缩写,用来定义一个单个引脚。它通过特殊功能寄存器(SFR)访问和操作相应的引脚位。例如
sbit LED = P5^7;
这是将单片机引脚5.7定义为LED,后面需要对这个引脚置高置低,就可以直接使用LED=0;
2.bit
bit是位数据类型,在51单片机中用来定义和读写单个位。它通常用于对寄存器中的特定位进行操作。例如

bit  DisplayStatus;//定义一个位变量,只有0和1置值,或者寄存器的某一位

sbit和bit只能用于访问和操作单个引脚或位,无法对多个引脚或位进行批量操作。在编写51单片机的程序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sbit或bit来方便地对单个引脚或位进行操作。
二、定义时需要的坑
我需要控制5.7口为LED灯(如上面1所示),在我使用sbit进行定义,位寻址的时候,报错信息“‘P5’: invalid base address”
此错误消息表明,为SBIT字节指定的基地址是无效的。SBIT 的字节地址必须是低位是0或8的SFR。
sfr P1 = 0x90;
sbit P1_0 = P1^0; // This is valid
sfr P4 = 0xD1;
sbit P4_0 = P4^0; // This is NOT valid since P4 is not an a 0 or 8 boundary
查看了一下我的芯片手册的地址

果然在P5的地址为CFH,不是以0或者8结尾,所以无法使用位寻址,而这个又是芯片手册规定的地址无法修改。所以P5的引脚都不能使用位寻址啦,这里可以用逻辑运算符取出来那位引脚,比如你需要读5.7这个引脚的电平是不是0,就定义

if(P5&0x80==0)

网友A:
sbit 关键字用于定义一个可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单个位。

网友B:
sbit关键字可以用于定义I/O端口,但不能用于定义内部RAM变量。

网友C:
bit关键字可以用于定义I/O端口,也可以用于定义内部RAM变量,但不能用于定义外部RAM变量。

网友D:
sbit只能用于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其地址必须是8的倍数。
bit变量可以用于一般的逻辑运算和位操作,但不能直接控制硬件引脚。

网友E:
sbit 和 bit 都是C51编译器扩展的关键字,用于处理位级别的操作。sbit 用于访问和控制硬件引脚和外设,而 bit 用于程序内部的逻辑判断和状态存储。

网友F:
sbit 引脚名称 = SFR名称^位位置;
其中SFR名称是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名字,位位置是寄存器中位的位置。

网友G:
它可以用来直接访问和控制单片机内部寄存器的某个位,例如控制 I/O 口的电平状态。

网友H:
在编写51单片机的程序时,根据需要选择使用sbit或bit来方便地对单个引脚或位进行操作。

网友I:
sbit 和 bit 是用来定义和操作特殊功能寄存器(SFR)中的位地址的关键字。

网友J:
sbit关键字:用于在C语言中指定一个特定的I/O端口地址。它允许你像访问变量一样访问I/O端口。

网友K:
在C51单片机编程中,sbit 和 bit 都是用来定义位变量的关键字,但它们的使用场景和功能有所不同。

网友L:
bit 变量可以在程序的任何地方声明和使用,不限于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M:
sbit和bit关键字用于对特定的I/O端口或者特定的位进行操作。

网友N:
sbit 是C51单片机特有的关键字,用于定义单个IO口。它可以用来对单个IO口进行操作,如设置、清除、读取等。

网友O:
sbit 用于访问SFR中的特定位,通常用于控制单片机的硬件外设。
bit 用于定义普通的位变量,用于存储程序中的逻辑状态或标志。

网友P:
sbit(single bit)类型主要用于定义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SFR,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中的某个具体位。sbit变量可以直接映射到SFR的特定位,从而能够直接控制或读取I/O端口的各个引脚状态。

网友Q:
bit 关键字用于定义普通的位变量,它可以用来存储布尔值或者标志位。与 sbit 不同,bit 定义的位变量不是与特定的SFR位关联的,而是存储在RAM中的位寻址区域。

网友R:
使用sbit定义的端口可以在任何允许访问指针的上下文中使用,而bit变量通常只能作为位操作的辅助变量。

网友S:
sbit 必须在所有函数的外部定义,因为它涉及到硬件地址。
bit 可以在函数内部或外部定义,取决于你是否希望它在整个程序中都可见。

网友T:
sbit 用于定义单个IO口,并可以直接与IO口地址关联;而 bit 用于定义位变量,通常不用于直接操作IO口。

网友U:
bit关键字:用于在C语言中指定一个特定的位地址。它通常用于位操作。

网友V:
bit 是 C51 编译器(如 Keil C51)扩展的一个数据类型,用于在内存中定义一个单独的位(bit)。然而,直接使用 bit 类型定义的变量并不直接映射到特定的硬件IO口上。它更常用于在RAM中定义位变量,用于程序内部的位操作,如标志位等。

网友C:
在实际编程中,我们通常使用 sbit 来操作IO口。

网友W:
bit 是C语言的标准关键字,用于定义位变量。虽然它不是C51特有的,但在C51编程中,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位寻址操作。

网友X:
sbit 主要用于直接控制和访问单片机的硬件特性,而 bit 更多用于软件层面的标志位或状态位的管理。

网友Y:
正确使用这两个关键字可以帮助程序员更高效地操作单片机的硬件资源和编写高效的代码。

网友Z:
sbit 关键字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SFR)中的位变量。在51单片机中,许多外设控制都是通过操作SFR中的特定位来实现的。使用 sbit 可以方便地访问这些位,从而控制单片机的各种功能。

网友AA:
bit类型则用于创建普通的位变量,这些变量通常存储在片内RAM的位寻址区(20H~2FH)。bit变量的地址是动态分配的,它们不直接与任何硬件寄存器关联,因此不能直接控制I/O端口。

网友AB:
在编写51单片机的程序时,根据需要选择使用sbit或bit,以方便单个管脚或bit的操作。

网友AC:
bit 关键字用于定义一个位变量,这个变量可以在程序中作为独立的位来使用。

网友Y:
使用 sbit 时,需要指定位的名称和它在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位置。

楼主(2024-07-19):
当使用bit变量时,要注意它们存储在RAM中,因此会影响RAM的使用情况。
sbit变量提供了硬件级别的直接访问,而bit变量则是软件级别的位操作。

网友AD:
在Keil编译器中,使用sbit和bit定义的变量会在编译时被转换为对应的位地址,可以在程序中直接对其进行操作。

网友AE:
sbit(Special Bit)是 C51 编译器特有的一个关键字,用于定义对特殊功能寄存器(SFR)中的单独一位进行操作的变量。在8051单片机中,SFR包含了控制单片机各种功能的寄存器,如IO口的控制寄存器。通过使用 sbit,你可以直接访问和修改这些寄存器的特定位,从而控制单片机的硬件功能,如设置或清除某个IO口的电平。

网友AF:
它可以用来直接访问和控制MCU内部寄存器的位,如控制、i/o、端口级状态。

网友AG(2024-09-03):
为51 MCU编写程序时,根据需要选择使用sbit或bit,以方便单个引脚或bit的操作。,

网友AH:
在C51单片机中,我们可以使用`sbit`关键字直接定义一个IO口的具体位,也可以使用`bit`关键字操作某个位。这两者都允许我们更灵活地操作单片机的IO端口。简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