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基于CW32F030开发板设计的环境检测系统(带无线监测功能)

楼主:
基于CW32F030开发板设计的环境检测系统
前言:
一:开发板介绍:
CW32F030CxTx StartKit 评估板为用户提供一种经济且灵活的方式使用 CW32F030CxTx 芯片构建系统原型。可进行性能、功耗、功能等各方面快速验证。
CW32F030CxTx StartKit 评估板需要搭配 CW-DAPLINK 调试器一起使用。
CW32F030CxTx StartKit 评估板带有 CW32F030 StartKit 软件包及 CW32F030-StdPeriph-Lib 固件库和例程。
CW32F030CxTx StartKit 评估板
板载资源介绍:
• CW32F030CxTx 微控制器(ARM® Cortex®-M0+ 最高主频 64MHz),LQFP48 封装,64K 字节 FLASH8K 字节 RAM
• 3 LED
  - 电源指示灯(LED3),用户指示灯(LED1LED2
三个轻触开关:
  - 复位轻触开关(S3),用户轻触开关(S1S2
• USB 转串口芯片(CH340N
• FLASH 芯片(W25Q64JVSSIQ
• EEPROM 芯片(CW24C02AD
板载接口:
  - Mini USB 接口(串口通信,USB 供电)
  - 下载器调试接口
  - 所有 GPIO 口通过排针引出
多种方式供电:USB VBUS 供电,3.3V 供电(LD1117AS33TR),外接 1.65V ~ 5.5V 供电
• CW32F030-StdPeriph-Lib 软件包提供全面免费的固件库和例程
支持多种集成开发环境,IAR™Keil®

使用开发环境:KEIL5.28A,调试器使用:自制的DAP调试器(实测很好用)

二:PM5003T颗粒物传感器模块资料:
2.1PM5003T颗粒物传感器产品介绍:
PMS5003T 是一款可以同时监测空气中颗粒物浓度及温湿度的二合一传感器。其中颗粒物浓度的监测基于激光散射原理,可连续采集并计算单位体积内空气中不 同粒径的悬浮颗粒物个数,即颗粒物浓度分布,进而换算成为质量浓度。传感器同时内嵌瑞士生产的温湿度一体检测芯片。颗粒物浓度数值及温度、湿度合并以通用数字接口形式输出。本传感器可嵌入各种与空气质量监测和改善相关的仪器设备,为其提供及时准确的环境参数
工作原理:
本传感器采用激光散射原理。即令激光照射在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上产生散射, 同时在某一特定角度收集散射光,得到散射光强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进而微处理 器利用基于米氏(MIE)理论的算法,得出颗粒物的等效粒径及单位体积内不同 粒径的颗粒物数量。
2.2:硬件接口定义:
输出结果:
1. 主要输出为单位体积内各浓度颗粒物质量以及个数,其中颗粒物个数的单位 体积为 0.1 升,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立方米。
2. 输出分为主动输出和被动输出两种状态。传感器上电后默认状态为主动输出, 即传感器主动向主机发送串行数据,时间间隔为 200~800ms,空气中颗粒物 浓度越高,时间间隔越短。主动输出又分为两种模式:平稳模式和快速模式。 在空气中颗粒物浓度变化较小时,传感器输出为平稳模式,即每三次输出同样的一组数值,实际数据更新周期约为 2s。当空气中颗粒物浓度变化较大时, 传感器输出自动切换为快速模式,每次输出都是新的数值,实际数据更新周 期为 200~800ms
3. 温湿度输出:输出吸入传感器内部的采样空气温度及湿度。
典型电路连接方式:
2.3电路设计应注意:
1. PMS5003T 需要 5V 供电,这是因为风机需要 5V 驱动。但其他数据通讯和控 制管脚均需要 3.3V 作为高电平。因此与之连接通讯的主板 MCU 应为 3.3V 供 电。如果主板 MCU 5V 供电,则在通讯线(RXDTXD)和控制线(SETRESET)上应当加入电平转换芯片或电路。
2. SET RESET 内部有上拉电阻,如果不使用,则应悬空。
3. PIN7 PIN8 为程序内部调试用,应用电路中应使其悬空。
4. 应用休眠功能时应注意:休眠时风扇停止工作,而风扇重新启动需要至少 30秒的稳定时间,因此为获得准确的数据,休眠唤醒后传感器工作时间不应低于 30
附:主要代码如下:分为串口初始化和串口接收函数

void PMS5003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ART TX RX 复用
    PMS5003_USART_AFTX;
    PMS5003_USART_AFRX;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PMS5003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PMS5003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PMS5003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Init(PMS5003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配置UART
*
*/
void PMS5003_U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PMS5003_USART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Over = USART_Over_1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ource = USART_Source_PCLK;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UclkFreq = PMS5003_USART_UclkFreq;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artBit = USART_StartBit_F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PMS5003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使能UARTx RX中断
    USART_ITConfig(PMS5003_USARTx, USART_IT_RC, ENABLE);
}
/**
* @brief 配置NVIC
*
*/
void PMS5003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优先级,无优先级分组
//    NVIC_SetPriority(PMS5003_USART_IRQ, 0);
    //UARTx中断使能
    NVIC_EnableIRQ(PMS5003_USART_IRQ);
}
在串口接收中断中做数据处理,主要代码如下:
///**
// * @brief 处理串口3 接收到的数据
// *
// */
void DealData(void)
{
         EnvirDataMent.uPm25 = Deal_USART_RX_BUF[12];
         EnvirDataMent.uPm25 = (EnvirDataMent.uPm25<<8)+Deal_USART_RX_BUF[13];
         EnvirDataMent.uPm100 = Deal_USART_RX_BUF[14];
         EnvirDataMent.uPm100 = (EnvirDataMent.uPm100<<8)+Deal_USART_RX_BUF[15];

         EnvirDataMent.uTemputer = Deal_USART_RX_BUF[24];
         EnvirDataMent.uTemputer = (EnvirDataMent.uTemputer<<8)+Deal_USART_RX_BUF[25];
         EnvirDataMent.uHumidity = Deal_USART_RX_BUF[26];
         EnvirDataMent.uHumidity = (EnvirDataMent.uHumidity<<8)+Deal_USART_RX_BUF[27];

}

三:E32模块模块资料:

该电路只需将模块的TXD RXD 连接到 MCURXDTXD即可。
E32模块是基于SX1278射频芯片的贴片型无线串口模块(TTL电平),透明传输方式,发射功率100MW,工作在410-441MHZ频段,采用LORA扩频技术。
SX1278支持LORA扩频技术,通讯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的优势,同时有极强的保密性。模块具有数据加密和压缩功能,模块在空中传输的数据,具有随机性,通过严密的加解密算法,使得数据截获失去意义。而数据压缩功能有概率减小传输时间,减少受干扰的概率,提高可考性和传输效率。
模块的特点功能:
模块的工作参数
模块的指令格式:

主要代码如下:分为串口初始化和串口发送函数
///**
// * @brief 处理串口3 接收到的数据
// *
// */

void DealData(void)
{
         EnvirDataMent.uPm25 = Deal_USART_RX_BUF[12];
         EnvirDataMent.uPm25 = (EnvirDataMent.uPm25<<8)+Deal_USART_RX_BUF[13];
         EnvirDataMent.uPm100 = Deal_USART_RX_BUF[14];
         EnvirDataMent.uPm100 = (EnvirDataMent.uPm100<<8)+Deal_USART_RX_BUF[15];

         EnvirDataMent.uTemputer = Deal_USART_RX_BUF[24];
         EnvirDataMent.uTemputer = (EnvirDataMent.uTemputer<<8)+Deal_USART_RX_BUF[25];
         EnvirDataMent.uHumidity = Deal_USART_RX_BUF[26];
         EnvirDataMent.uHumidity = (EnvirDataMent.uHumidity<<8)+Deal_USART_RX_BUF[27];
}
/*工作界面下显示,温度,湿度数据*/
void USART2_E32_SENDDATA(char mode)
{
        char buf[20] = {0};
        switch (mode)
        {
                case 0 :
                                                 E32_USART_SendString(CW_UART2,"温度值:");
                         sprintf(buf," %4.1f ℃  ",EnvirDataMent.uTemputer/10.0);

                                                 E32_USART_SendString(CW_UART2,buf);
                        break ;

                case 1 : E32_USART_SendString(CW_UART2,"湿度值");
                                     sprintf(buf," %4.1f  %% ",EnvirDataMent.uHumidity/10.0);
                                                 E32_USART_SendString(CW_UART2,buf);
                        break ;
                case 2 : E32_USART_SendString(CW_UART2,"PM");

                                                 sprintf(buf," %4.1f   ",EnvirDataMent.uPm25/10.0);
                                                 E32_USART_SendString(CW_UART2,buf);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四:OLED模块模块资料:
4.1OLED 简介:
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Organic 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 OELD)。因为具备轻薄、省电等特性,因此从 2003 年开始,这种显示设备在 MP3 播放器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对于同属数码类产品的 DC 与手机,此前只是在一些展会上展示过采用 OLED 屏幕的工程样品。自 2007 年后,寿命得 到很大提高,具备了许多 LCD 不可比拟的优势。
GND:电源地 VCC2.2V~5.5V SCLD0):CLK 时钟 (高电平 2.2V~5.5VSDA(D1)MOSI 数据(高电平 2.2V~5.5VRST:复位(高电平 2.2V~5.5VD/C:数据/命令(高电平 2.2V~5.5V) 兼容 3.3V 5V 控制芯片的 I/O 电平(无需任何设置,直接兼容)
实物图片
4.2:汉字显示方法:
需要使用软件做自己的字库

IIC驱动部分
/*引脚配置*/
#define OLED_W_SCL(x)                GPIO_WritePin(CW_GPIOA, GPIO_PIN_1, (GPIO_PinState)(x))
#define OLED_W_SDA(x)                GPIO_WritePin(CW_GPIOA, GPIO_PIN_0, (GPIO_PinState)(x))

/*引脚初始化*/
void OLED_I2C_Init(void)
{
   _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IT=GPIO_IT_NONE;
        GPIO_InitStruct.Mode=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Pins=GPIO_PIN_1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Speed=GPIO_SPEED_LOW;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WritePin(CW_GPIOA,GPIO_PIN_1 | GPIO_PIN_0,GPIO_Pin_SET);

        OLED_W_SCL(1);
        OLED_W_SDA(1);
}

/**
  * @brief  I2C开始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I2C_Start(void)
{
        OLED_W_SDA(1);
        OLED_W_SCL(1);
        OLED_W_SDA(0);
        OLED_W_SCL(0);
}
/**
  * @brief  I2C停止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I2C_Stop(void)
{
        OLED_W_SDA(0);
        OLED_W_SCL(1);
        OLED_W_SDA(1);
}
/**
  * @brief  I2C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Byte 要发送的一个字节
  * @retval 无
  */
void OLED_I2C_Send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i;
        for (i = 0; i < 8; i++)
        {
                if(Byte & (0x80 >> i)) OLED_W_SDA(1);
                else OLED_W_SDA(0);
                OLED_W_SCL(1);
                OLED_W_SCL(0);
        }
        OLED_W_SCL(1);        //额外的一个时钟,不处理应答信号
        OLED_W_SCL(0);
}
/**
  * @brief  OLED写命令
  * @param  Command 要写入的命令
  * @retval 无
  */
void OLED_WriteCommand(uint8_t Command)
{
        OLED_I2C_Start();
        OLED_I2C_SendByte(0x78);                //从机地址
        OLED_I2C_SendByte(0x00);                //写命令
        OLED_I2C_SendByte(Command);
        OLED_I2C_Stop();
}
/**
  * @brief  OLED写数据
  * @param  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OLED_WriteData(uint8_t Data)
{
        OLED_I2C_Start();
        OLED_I2C_SendByte(0x78);                //从机地址
        OLED_I2C_SendByte(0x40);                //写数据
        OLED_I2C_SendByte(Data);
        OLED_I2C_Stop();
}
/**
  * @brief  OLED设置光标位置
  * @param  Y 以左上角为原点,向下方向的坐标,范围:0~7
  * @param  X 以左上角为原点,向右方向的坐标,范围:0~127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etCursor(uint8_t Y, uint8_t X)
{
        OLED_WriteCommand(0xB0 | Y);                                        //设置Y位置
        OLED_WriteCommand(0x10 | ((X & 0xF0) >> 4));        //设置X位置低4位
        OLED_WriteCommand(0x00 | (X & 0x0F));                        //设置X位置高4位
}
/**
  * @brief  OLED清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 j;
        for (j = 0; j < 8; j++)
        {
                OLED_SetCursor(j, 0);
                for(i = 0; i < 128; i++)
                {
                        OLED_WriteData(0x00);
                }
        }
}
/**
  * @brief  OLED显示一个中文
  * @param  Line 行位置,范围:1~4
  * @param  Column 列位置,范围:1~15,注意两个汉字的列位置间隔两个位置
                        比如:
                        OLED_ShowChinese(1,1,0);第一个汉字
                        OLED_ShowChinese(1,3,1);第二个汉字
  * @param  Select 从汉字库选择汉字索引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Line, uint8_t Column, uint8_t Select)
{
        uint8_t i;
        OLED_SetCursor((Line - 1) * 2, (Column - 1) * 8);                //设置光标位置在上半部分
        for (i = 0; i < 16; i++)
        {
                OLED_WriteData(OLED_F16x16[Select*2]);                        //显示上半部分内容
        }
        OLED_SetCursor((Line - 1) * 2+1, (Column - 1) * 8);                //设置光标位置在上半部分
        for (i = 0; i < 16; i++)
        {
                OLED_WriteData(OLED_F16x16[Select*2][i+16]);                        //显示上半部分内容
        }
}
/**
  * @brief  OLED显示一个字符
  * @param  Line 行位置,范围:1~4
  * @param  Column 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Char 要显示的一个字符,范围:ASCII可见字符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Line, uint8_t Column, char Char)
{
        uint8_t i;
        OLED_SetCursor((Line - 1) * 2, (Column - 1) * 8);                //设置光标位置在上半部分
        for (i = 0; i < 8; i++)
        {
                OLED_WriteData(OLED_F8x16[Char - ' ']);                        //显示上半部分内容
        }
        OLED_SetCursor((Line - 1) * 2 + 1, (Column - 1) * 8);        //设置光标位置在下半部分
        for (i = 0; i < 8; i++)
        {
                OLED_WriteData(OLED_F8x16[Char - ' '][i + 8]);                //显示下半部分内容
        }
}
/**
  * @brief  OLED显示字符串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4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String 要显示的字符串,范围:ASCII可见字符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Line, uint8_t Column, char *String)
{
        uint8_t i;
        for (i = 0; String != '\0'; i++)
        {
                OLED_ShowChar(Line, Column + i, String);
        }
}
/**
  * @brief  OLED次方函数
  * @retval 返回值等于X的Y次方
  */
uint32_t OLED_Pow(uint32_t X, uint32_t Y)
{
        uint32_t Result = 1;
        while (Y--)
        {
                Result *= X;
        }
        return Result;
}

/**
  * @brief  OLED显示数字(十进制,正数)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4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4294967295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10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Line, uint8_t Column, u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OLED_ShowChar(Line, Column + i, Number / OLED_Pow(10, Length - i - 1) % 10 + '0');
        }
}

/**
  * @brief  OLED显示数字(十进制,带符号数)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4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10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SignedNum(uint8_t Line, uint8_t Column, 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uint32_t Number1;
        if (Number >= 0)
        {
                OLED_ShowChar(Line, Column, ' ');
                Number1 = Number;
        }
        else
        {
                OLED_ShowChar(Line, Column, '-');
                Number1 = -Number;
        }
        for (i = 0; i < Length; i++)
        {
                OLED_ShowChar(Line, Column + i + 1, Number1 / OLED_Pow(10, Length - i - 1) % 10 + '0');
        }
}

/**
  * @brief  OLED显示数字(十六进制,正数)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4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0xFFFFFFFF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8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HexNum(uint8_t Line, uint8_t Column, u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SingleNumber;
        for (i = 0; i < Length; i++)
        {
                SingleNumber = Number / OLED_Pow(16, Length - i - 1) % 16;
                if (SingleNumber < 10)
                {
                        OLED_ShowChar(Line, Column + i, SingleNumber + '0');
                }
                else
                {
                        OLED_ShowChar(Line, Column + i, SingleNumber - 10 + 'A');
                }
        }
}

/**
  * @brief  OLED显示数字(二进制,正数)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4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1111 1111 1111 1111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16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BinNum(uint8_t Line, uint8_t Column, u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OLED_ShowChar(Line, Column + i, Number / OLED_Pow(2, Length - i - 1) % 2 + '0');
        }
}
/**
  * @brief  OLED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Init(void)
{
        uint32_t i, j;

        for (i = 0; i < 1000; i++)                        //上电延时
        {
                for (j = 0; j < 1000; j++);
        }

        OLED_I2C_Init();                        //端口初始化

        OLED_WriteCommand(0xAE);        //关闭显示

        OLED_WriteCommand(0xD5);        //设置显示时钟分频比/振荡器频率
        OLED_WriteCommand(0x80);

        OLED_WriteCommand(0xA8);        //设置多路复用率
        OLED_WriteCommand(0x3F);

        OLED_WriteCommand(0xD3);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iteCommand(0x00);

        OLED_WriteCommand(0x40);        //设置显示开始行

        OLED_WriteCommand(0xA1);        //设置左右方向,0xA1正常 0xA0左右反置

        OLED_WriteCommand(0xC8);        //设置上下方向,0xC8正常 0xC0上下反置

        OLED_WriteCommand(0xDA);        //设置COM引脚硬件配置
        OLED_WriteCommand(0x12);

        OLED_WriteCommand(0x81);        //设置对比度控制
        OLED_WriteCommand(0xCF);

        OLED_WriteCommand(0xD9);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iteCommand(0xF1);

        OLED_WriteCommand(0xDB);        //设置VCOMH取消选择级别
        OLED_WriteCommand(0x30);

        OLED_WriteCommand(0xA4);        //设置整个显示打开/关闭

        OLED_WriteCommand(0xA6);        //设置正常/倒转显示

        OLED_WriteCommand(0x8D);        //设置充电泵
        OLED_WriteCommand(0x14);

        OLED_WriteCommand(0xAF);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OLED清屏
}

显示部分:

五:CW32F030C8拓展板
实现的主要功能:

实物图片如下:

B站视频链接如下,感兴趣的可以移步去看下,感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1VLevEuT/?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fb5a6d1a3332aab1989e0f3e24f2afc1

PMS5003T颗粒物传感器中文说明书V2.2 .pdf

works (2).zip

代码部分

网友A(2024-06-17):
感觉空气净化器也就当时那啥主持人制作了个关于雾霾的视频,然后就火起来了,现在又淡出人们生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空气净化器也就当时那啥主持人制作了个关于雾霾的视频,然后就火起来了,现在又淡出人们生活了  ...

嗯,这个也就是可以监控空气的PM数据什么的

网友B:
雾霾也看在什么地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雾霾也看在什么地方测试

模块是可以读取的,那个PM2.5 数值就是 显示的颗粒数

网友C:
多挺好的,不过室内PM2.5检测一般都不太理想,CW这个板子太丑

楼主(点评):
嗯 是的 只是能检测到,而且实际用的时候 ,需要开启一段试件才会稳定

网友D:
模块请问链接能发一下嘛?

楼主:
具体是哪一个i

网友E:
楼主这是设计的PCB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设计的PCB板嘛?

是的,绘制了一个拓展板

网友F:
输出分为主动输出和被动输出两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