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位操作符

楼主(2024-06-21):
首先注意!位操作符都是对补码的比特位进行操作

&与
介绍:按位与,二进制位只要有 0 就是 0 ,全是1 才为1

技巧:常用在将某个位修改成0

如:char a = 1000 1101 ,想要把第三位改成0

则可以让1000 1101 与 1000 1001进行 & 操作

a的第三位与 1 按位与之后,第三位会被统一成0。

|  或
介绍:按位或,二进制位只要有 1 就是 1 ,全是0 才为0

技巧:常用在将某个位修改成1

如:char a = 1000 1001 ,想要把第三位改成1

则可以让1000 1001 与 1000 1101进行 | 操作

a的第三位与 0 按位或之后,第三位会被统一成1。

^异或
介绍:比特位相同为 0 ,相异为1

比如 1100 ^ 0001 结果是 0010

应用技巧:任意一个整数n

n ^= n        则n为0

n ^= 0        则n为n

即:1.自己和自己异或,则结果为0

2.自己和0异或,结果为自己

3.常用来修改某个比特位

eg:int a = 0b0000 1111 想要修改第一位

只需要        a^=0b00000001;        //0异或之后还是原数,1异或之后,是1为0(相同),是0为1(相异);

int main()
{
    int b = 0b00001111;    //15
    printf("%d    ", b);
    b ^= 0b00000010;    //13
    printf("%d", b);

    return 0;
}

注意:^符合交换律:a^b^a  即a^a^b

~按位取反
所有位按位取反

比如 1000 取反之后,结果为 0111

技巧:

int a;

~a的结果是 - a - 1

int main()
{
    int a = 10;
    int b = -10;
    printf("a=%d,b=%d", ~a, ~b);    // -11   9
}

>>右移
逻辑右移:右移,最高位补充0。

算数右移:右移,最高位补充符号位。

如何右移取决于编译器,VS采用算数右移(算术右移可以保证符号不变)

技巧:

n         右移之后,如果为算数右移,那么结果是 n / 2

如果右移x位,那么结果将为 n / (2^x)

int main()
{
    int a = -10;
    a >>= 1;
    printf("%d", a);    //结果为 - 5
}

<<左移
最高位缺失,最低位补0

技巧:左移n位,结果为 原数 * 2^n

int main()
{
    int a = -10;
    a <<= 1;
    printf("%d", a);    //结果为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