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位操作

楼主(2024-06-18):
一、宏SetBit、GetBit、ClearBit
#define GetBit(data,i) ((data&(0x0001<<i))?1:0)
#define SetBit(data,i) ((data)|=(0x0001<<(i)))
#define ClearBit(data,i) ((data)&=(~(0x0001<<(i))))
1.首先在STM32上常数默认是int型的。
2.因为常数是int型,所以是4字节(STM32是32位系统,int型数据和long型数据都是32bit),故这里i的范围是0~31。如果i超过31(大于等于32),则会出现如下报错:
Warning[Pe063]: shift count is too large
3.当i=31时会出现如下报错:
Warning[Pe068]: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整型转换导致符号改变)
原因:
当1<<30,结果是0x40000000,即1073741824,结果是正数。
当1<<31,结果是0x80000000,即-2147483648,结果是负数。

对于上面的宏,比较好的写法是:

typedef unsigned    int     u32;
#define GetBit(data,i) ((data&((u32)1<<i))?1:0)
#define SetBit(data,i) ((data)|=((u32)1<<(i)))
#define ClearBit(data,i) ((data)&=(~((u32)0x01<<(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