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keil使用技巧 | 编译信息增强工具

楼主(2024-06-18):
1 keil-build-viewer介绍

这是一个 keil 的编译信息展示增强工具,支持芯片存储器的可视化展示,轻量且无任何依赖。具备以下功能:

  • 解析参与编译的每个文件对 RAM 和 flash 的占用情况

  • 自动忽略不被包含进编译的文件

  • 自动检索被 keil 改名的文件

  • 支持双击打开文件

  • 支持关闭该信息的展示

  • 支持仅显示文件名

分析芯片的 RAM 和 flash 的使用情况,使用进度条可视化展示

  • ■ 或 # 或 X 表示实际占用的区域

  • □ 或 O  表示 zero initialize 的区域

  • _ 表示未被使用的区域

二次编译后新增与减少的数据量展示

  • 通过对比上次的编译结果,显示本次编译新增或减少的数据量大小,单位是 byte

  • 若是新增的文件,则会显示 [NEW]

自动搜索本级目录的 keil 工程,因此可无参调用

  • 默认选择搜索到的最后一个 keil 工程

  • 支持输入绝对路径指定 keil 工程

  • 支持仅输入文件名指定 keil 工程(必须是同级目录,可不带文件扩展名)

  • 若路径或工程名有空格,则使用 "" 括起来

支持输入参数修改选项

  • 如第 4 功能所描述的,指定 keil 工程

  • -OBJ     显示每个文件的 RAM 和 flash 的占用信息(默认)

  • -NOOBJ   不显示每个文件的 RAM 和 flash 的占用信息

  • -PATH    显示每个文件的相对路径(默认)

  • -NOPATH  仅显示每个文件的文件名

  • 以下为 v1.5 新增功能

  • -STYLE0  进度条样式跟随系统(默认)

  • -STYLE1  进度条样式一:|###OOO____| (非中文环境时默认样式)

  • -STYLE2  进度条样式二:|XXXOOO____|

  • 以上命令不区分大小写

显示最大的栈使用

  • 数据来自 keil ,静态无法精确分析,数据仅供参考

支持放置于公共目录后,可在任意目录调用本工具,无需跟随 keil uvproj(x) 工程

  • v1.4 新增功能

  • 必须设置好系统环境变量,并把 keil-build-viewer.exe 放置于系统环境变量所指定的目录中,建议使用系统环境变量 Path

  • 可节省拷贝 keil-build-viewer.exe 至对应 keil uvproj(x) 工程的步骤,但 after build 仍需填写,详见 2 在 keil 中使用

说明: 本工具的所有参数可不按顺序输入,为空时表示选择默认值,但参数与参数之间需用空格隔开

双击打开对应文件动画演示

2 在 keil 中使用
  • 在 keil 中调用方式很简单,下载发行版中的 keil-build-viewer.exe 放在 keil 对应的 uvproj(x) 工程的同级目录,按下图进行配置即可。如需输入其他选项,则在 keil-build-viewer.exe 后跟随输入。如仅显示每个文件的文件名,则可填写:

    keil-build-viewer.exe -NOPATH
  • 在 cmd 或 powershell 中使用同理,仅需添加前缀 .\ 即可。如:

    .\keil-build-viewer.exekeil配置
3 我想自己编译这个工具

本代码仅支持 windows 系统

3.1 预备操作
  •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 gcc ,请忽略本步骤

  • 下载 gcc 编译器,为了考虑兼容性,这里提供一个 32 位的 mingw 下载链接:i686-13.1.0-release-posix-dwarf-ucrt-rt_v11-rev1.7z

  • 解压后放在任意路径,此处以 C:\mingw32 为例

  • 配置好环境变量

  • 打开 powershell 或 cmd 输入 gcc -v ,出现下图内容表示配置成功

3.2 编译
  • 打开 powershell 或 cmd 并定位至代码目录

  • 若使用 powershell ,可在代码目录空白处按住 shift 键同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打开 powershell ,将自动定位到代码目录

执行以下 gcc 命令

gcc .\keil-build-viewer.c -o .\keil-build-viewer.exe

无任何提示信息,编译通过

4 问题解答
  • 出现 [ERROR] NO keil project found 之类的提示

    确认 keil-build-viewer.exe 放在了你需要查看的 keil uvproj(x) 工程同级目录

  • 出现 [ERROR] listing path is empty 之类的提示

    在 keil 中选择你要放置的 listing 相关文件的文件夹

  • 出现 [ERROR] generate map file is not checked 或 [ERROR] Check if a map file exists 之类的提示

    确认 keil 已经勾选了下图这些选项

  • 若编译信息缺失或与实际有偏差

    确认解析的工程为目标工程(同级目录存在多个工程时)
    可通过解析出的前置信息核对当前工具所解析的工程,若发现不一致,可在 keil-build-viewer.exe 之后指定工程名,如:

    • keil-build-viewer.exe TIMER

    • keil-build-viewer.exe TIMER.uvprojx

    解析的工程
  • 若工程目录或工程名有空格,将其使用 "" 括起来

    空格案例

网友A:
平时很少关注工具本身的使用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