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对于支持电压在2.7V到5.5V的单片机使用5V供电安全吗

楼主(2024-06-16):
如果直接使用USB的5V供电是否安全呢?
有没有必要上3.3V的LDO?

网友A:
用是肯定可以用,不过看厂家的开发板都用了3.3V 那么说明使用这个3.3V中间电压是最可靠吧

网友B:
都支持宽电源供电了,为啥5V不安全

网友C:
当然安全了啊,我觉得可以直接用5V的

网友D:
其实你要担心的话,可以用个TVS,这样估计会好一些

网友E:
一般是安全的,除非你电流很大,容易损坏前端USB

网友F:
我觉得没必要加LDO了吧,浪费资源的啊

网友G:
用5V是安全的,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H:
既然都允许用到5.5V了,5V肯定也是安全的啊

网友I:
为啥用5V不安全呢?

网友J:
这个没必要,我觉得用LDO没啥必要

网友K:
你保护做好就行了啊,用TVS+保险丝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