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如何入门新塘N76E003单片机

楼主(2024-06-16):
0 准备工作
  • 新唐官网链接
1 开发环境搭建
使用Keil MDK,具体安装方法可百度。
2 配置Nu-Link_Keil_Driver
(某些旧型号的8位单片机可不安装该驱动,直接使用烧录工具烧录程序)
  • 打开 Nu-Link_Keil_Driver 链接,并下载;
  • 安装 Nu-Link_Keil_Driver
3 安装烧录工具3.1 下载烧录工具
  • 打开 烧录工具 链接,下载相应型号单片机的烧录工具;

3.2 如单片机型号为 MS51FB9AE (8051 1T系列)3.2.1 ISP Tool
ISP是PC与MCU之间进行通讯。PC通过串口传输新的用户代码给MCU。然后引导代码(LDROM中的ISP code)接收这些数据,将这些数据通过IAP命令编程到用户代码区域。新唐针对MS51提供ISP固件和PC端软件,这样可以很容易实现ISP通过UART端口升级代码。
  • 下载 NuMicro_ISP_Programming_Tool_V4.03,并解压如下,

  • 打开 《RH_ISP_Programming_Tool_EN_Rev4.03》,可找到该单片机的型号
  • 打开《UM_ISP_Programming_Tool_Rev4.03》,看到如下信息
    在使用 ISP Tool 烧录用于程序前,需要先使用 ICP Programming Tool 工具烧录 ISP code 到LDROM中,因为烧录方式有很多种,如 USB、UART、SPI等,每一种方式对应的 ISP code 都不一样。ISP code 即引导码,如STC烧录程序的方式只有UART,所以他的引导码在出厂时已经烧录进去了,不需要用户再次烧录。
    关于"CBS",可参考《TRM_MS51FB9AE_MS51XB9AE_MS51XB9BE_SC_Rev1.04》中 “配置字 (CONFIG )” 的说明

3.2.2 ICP Tool
通过在线电路编程(ICP)编程Flash。如果产品在开发中,或在终端客户的产品需要固件升级,采用硬
件编程模式非常困难且不方便。采用ICP方式将很简单,且不需要将微控制器从板上拆下来。ICP方式
同样允许客户在量产电路板上编程设备,在设备装配完成后再编程,这样允许设备编程最新的固件或定
制化固件。
执行ICP功能,仅需要3个引脚 nRESET、ICE_DAT及 ICE_CLK。nRESET用于进入或退出ICP模式,
ICE_DAT为数据输入输出脚,ICE_CLK为编程时钟输入脚。用户需要在系统板上预留VDD 、GND以及这三个脚。
新唐提供MS51的ICP工具Nu-Link,通过新唐ICP编程器,用户可轻松使用ICP。ICP编程器是新唐根据
MCU的电气特性专门设计的,是很高效稳定的编程方式。
1、下载 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V3.07.7246r,并解压,最后安装
3.2.3 ISP code
ISP code在相应芯片的板级支持包(BSP)中(下载方法参考下文),如下
3.2.4 烧录程序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烧录用户程序,烧录用户程序用多种方式(如USB、UART、SPI),因此首先要使用 ICP Tool 烧录相应方式的 ISP code
  • 打开相应的工程(ISP_XXX)并编译
  • 打开ICP Tool,选择相应的 ISP code ,并烧录(这里只需要烧录一次就可以了)

  • 打开ISP Tool,烧录用户程序
4 下载相应单片机的资源
打开官网资源链接,以单片机MS51FB9AE为例子
4.1 下载单片机MS51FB9AE数据手册
点击单片机MS51FB9AE文档链接,点击下载相应的数据手册。
4.2 下载单片机MS51FB9AE软件资源
单片机MS51FB9AE软件资源,如例程和驱动软件
点击单片机MS51FB9AE软件资源链接,点击下载相应的软件资源。
4.2.1 下载例程和外设驱动软件(板级支持包BSP)
  • 点击 MS51_Series_BSP_Keil_V1.00.003下载,并解压

    在《Readme》中对整个文件夹做了详细介绍。
  • 在相应的文件夹中有各型号单片机的简单例程和各外设驱动

网友A:
最好找一个开发板动手实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