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51单片机

楼主(2024-06-21):
1、定时器3中断与串口0中断冲突

      开启了串口0中断,同时开启了定时器3中断,串口0中断处理函数如下:

void SerialPo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 (RI==1)    //这个中断时接收跟发送共用的    {                                            UART_RxData(&UART_DevRx);                 clr_RI;    }}

     以上中断处理函数中未清除发送完成产生的中断,如果在产生发送完成中断之后,使用定时器3中断。

     定时器3中断将不能响应。

2、串口0连续接收失败

    使用官方的DEMO:UART0_mode_3

    发现电脑串口连续发送10个字节数据,产生接收数据丢失的现象。

    但是间隔一定时间发送1个字节数据,发送一个10字节数据,没有数据丢失。

3、P1.2复位引脚设置为输入

    如下图设置

4、外部中断与引脚中断的使用

先看官方例程的代码:

Enable_INT_Port2;Enable_BIT0_LowLevel_Trig;P30 =1;P05 = 0;set_EPI;                //开启引脚中断set_EX0;set_EA;                        //global enable bit

在这里,如果只使用外部中断,不使用引脚中断,那么就不能开启引脚中断。否则会导致单片机卡死

网友A:
?图呢,漏了?

网友:
新唐51单片机是基于8051微控制器核心的一种单片机。它继承了8051的架构,同时也加入了更多的功能和特性。

网友B:
ML51系列单片机以其低功耗和丰富的外设接口而受到用户的青睐。此外,N76E003等型号的单片机也因其高性价比而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

网友C:
如CSDN博客、牛卧堂论坛等,有许多开发者分享经验和解决方案。

网友D:
在保持传统8051系列单片机兼容性的同时,通过改进和创新,提供了更高的性能、更低的功耗以及更丰富的外设接口。

网友E:
新唐的51单片机广泛应用于各种消费级和工业级产品中

网友F:
51系列单片机(MCU)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G:
相比原始的8051,新唐51单片机在性能上有所提升,例如更高的时钟频率和更多的I/O端口。

网友H:
新唐51单片机通常具有较高的性能,更多的闪存和RAM,以及更多的外设接口,如SPI、I2C、UART等。

网友I:
新唐科技官方网站提供了详细的产品数据手册和应用笔记。

网友F:
新唐的51系列单片机通常具有低功耗特性,适用于电池供电的设备。

网友J:
基于经典的8051微控制器架构的产品。这些单片机继承了8051系列的兼容性和成熟性,同时在性能、功耗、集成度和成本效益方面进行了改进和创新。

网友K:
新唐51单片机保持了与传统8051系列单片机的指令集兼容性,使得用户能够轻松地将旧有项目迁移至新唐平台,降低了学习和开发的门槛。

网友L:
新唐51单片机继承了8051架构的特点,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和扩展,以满足现代嵌入式应用的需求。

网友M:
NuMicro M051系列:基于ARM Cortex-M0内核,提供高达50MHz的核心执行速度,内建多种模拟混合信号模块和高速通讯能力器件,适用于工业控制、安防、通讯系统等领域

网友L:
新唐科技作为该领域的领先厂商之一,其51单片机产品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

网友N:
N76E003系列提供18 KB Flash ROM和1 KB SRAM

网友O:
N76E003AT20: 这是 一款流行的单片机,而MS51FB9AE则是其升级版,提供更好的性能和性价比。

网友P:
新唐的51单片机与传统的8051单片机兼容,这意味着旧有的8051代码可以在新唐的MCU上运行,减少了迁移成本。

网友Q:
升级的内核提供了比传统8051更高的运行速度,有些型号可以达到1T(单周期指令)或更高级别的性能。

网友R:
相较于传统8051单片机,新唐51单片机在时钟频率、处理速度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能够满足更多复杂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S:
新唐51单片机提供了完善的开发工具和文档支持,包括仿真器、编程器、开发板以及详细的用户手册和参考设计等。

网友M:
新唐51单片机集成了多种外设接口,如串口、SPI、I2C、ADC等,方便用户实现与外部设备的通信和数据采集。这些外设接口不仅提高了单片机的功能性,还简化了系统的整体设计。

网友M:
单片机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领域。由于其开放性和灵活性,它也常被用于教育和研发。

网友T:
N76E003系列:高速1T 8051单片机,提供18 KB Flash ROM、可配置Data Flash与高容量1 KB SRAM,支持宽工作电压与宽工作温度范围,适用于门禁系统、温度传感设备等多种应用

网友U(2025-08-30):
新唐 51 单片机基于 8051 内核,增强性能与外设,低功耗,适合嵌入式控制,支持丰富开发工具,广泛用于家电、物联网等领域。

网友V:
新唐 51 单片机是新唐科技(Nuvoton)基于经典 8051 内核开发的增强型单片机,兼容传统 51 指令集,性能更优。
它集成丰富外设(如 ADC、PWM、UART 等),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部分型号含 Flash 加密功能保障数据安全,广泛用于工业控制、智能家居、消费电子等场景,兼具稳定性与高性价比,是传统 51 单片机的主流升级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