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P与IAP的区别

楼主(2024-06-26):
IAP
这里先从上述提到的系列话题关联性最强的开始说起吧,IAP (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应用内编程)顾名思义,这个意思是用户代码来擦除、编程闪存区域。不同的 MCU 闪存其实地址不同,如 LPC1778 闪存起始地址为 0x0, STM32 通常为 0x0800 0000.

IAP 通常被开发者用来作为远程升级的手段,典型的应用就是两段代码区,第一段用来每次上电检测是否需要更新第二段的程序,第二段才是真正的功能代码。

方法依赖
MCU 支持 IAP;
程序设计支持 IAP;
无其它工具依赖;
ISP
ISP (In System Programming, 系统内编程),其通常是运行厂家的 bootloader 来进入 ISP 模式或支持 ISP 协议通信,当处于 ISP 模式下时,用户可以通过软件(flashMagic 或 ISP programmer等)对闪存(此时闪存只是一块普通的存储空间)进行擦除或编程,不同的芯片厂家有的也会在官方提供自己的 ISP 编程工具。

进入 ISP 模式的方法
不同 MCU 的具体方式不同,比如 NXP 会单独留出一个 ISP 口,提示说明当这个引脚接地时,可通过串口进行 ISP 通信;ST 系列通过 BOOT0 BOOT1 来选择从那里启动程序,并说明可用的串口管脚。

网友A:
现在普遍支持的下载方式是哪种呢

网友B:
ISP指电路板上的空白器件可以编程写入最终用户代码,而不需要从电路板上取下器件,已经编程的器件也可以用ISP方式擦除或再编程

网友C:
   ISP技术的优势是不需要编程器就可以进行单片机的实验和开发,单片机芯片可以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调试结束即成成品,免去了调试时由于频繁地插入取出芯片对芯片和电路板带来的不便。

网友D:
具有ISP 功能的MCU 可以不使用编程器进行编程

网友E:
   IAP的实现相对要复杂一些,在实现IAP功能时, 单片机内部一定要有两块存储区,一般一块被称为BOOT区,另外一块被称为存储区

网友F:
ISP和IAP技术是未来仪器仪表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