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ML51 低功耗系列

楼主(2024-06-27):
NuMicro® ML51 低功耗系列

NuMicro® ML51 低功耗系列为内建 Flash 的增强型 1T 8051 内核微控制器,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可达 80 μA/MHz 以及休眠模式下功耗可低于 1 μA。此系列最高速可达 24 MHz,并内建 38.4 kHz 低速内部振荡器,其中 16 K/32 KB 型号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1.8V 至 5.5V;64 KB 型号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 3.6V 至 5.5V,工作温度范围为 - 40 ℃ 至 105 ℃。
NuMicro® ML51 低功耗系列集成多种模拟特性,如 12 位 500 KSPS SAR ADC 以及多达两组比较器、内建四阶参考电压可供 ADC 与 ACMP 使用,内建高达四组 DMA 加速数据的传输以减轻 CPU 负担。此外 NuMicro® ML51 系列含有丰富周边外设,如两组串口、两组 I²C、高达两组 ISO-7816 界面与两组 SPI。
NuMicro® ML51低 功耗系列内建 16 KB ~ 64 KB Flash 内存,以及 1 ~ 4 KB SRAM。管脚从 10 pin 到 64 pin 提供多种封装,并与32位微控制器同封装脚位兼容,让选型升级更加便利。
ML51 系列
RTC 实时时钟
LCD 驱动
触摸功能
操作电压

ML51 64KB
V
-
-
1.8V to 3.6V

ML51 16/32KB
-
-
-
1.8V to 5.5V
目标应用:
  • 烟雾传感器

  • 智能家电

  • 物联网传感设备

  • 温湿度纪录仪

主要特征 :
CPU
-
全静态 8 位 1T 8051 内核 CMOS 微控制器
-
指令集全兼容 MCS-51
-
4 级优先级中断配置
-
双数据指针 (DPTRs)
工作条件
-
宽电压工作范围 1.8V 至 5.5V
-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 24 MHz
-
工业级工作温度 - 40 ℃ 至 + 105 ℃
低功耗特性
-
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80 μA / MHz
-
低功耗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5 μA
-
低功耗空闲模式功耗不超过 13 μA
-
掉电模式典型功耗小于 1 μA
-
掉电模式下唤醒时间为 10 μs ( HIRC 运行 )
内存
-
最大到 64 K字节 APROM, 用于用户代码
-
可配置 4 K / 3 K / 2 K / 1 K 字节 LDROM, 用于启动系统编程 ( ISP )代码
-
APROM 中应用编程 ( IAP ) 内存 128 字节没页累加
-
Flash 内存 100,000 次擦写寿命
-
代码安全加密
-
256 字节片上 RAM
-
额外 4 K 字节片上辅助 RAM ( XRAM ) ,通过 MOVX 指令访问
PDMA
-
三种模式:外部设备到内存、内存到外部设备和内存到内存传输
-
所有模式下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必须字对齐
-
内存到内存模式:传输长度必须字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长度可以字节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宽度字节对齐
时钟源
-24 MHz 高速内部振荡器 ( HIRC ) ± 1 %精度等级 ( 25 °C, 3.3V )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4 % 精度等级
-38.4 kHz低速内部振荡器 ( LIRC ) ± 1 %精度等级 ( 25 °C, 3.3  )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10 % 精度等级
-外置 4 ~ 24 MHz ( HXT ) 晶振输入为精密定时操作
-外置 32.768 kHz ( LXT ) 晶振输入
-运行中可通过软件对时钟源切
-可编程系统时钟分频器从1/2, 1/4, 1/6, 1/8…, 最高到 1/512
外设
-
多达 55 个通用输入输出引脚。所有输出引脚具有独立的 2 级电平转换速率控制
-
8 通道 GPIO 中断,具备边缘/电平检测,全部 55 个 GPIO 均可配置为输入源之一
-
标准中断引脚和兼容标准 8051
-
两组 16 位定时/计数器 0 和 1 兼容标准 8051
-
一组 16 位定时器 2 带 3 通道输入捕获模块
-
一组 16 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3,可作为 UARTs 的波特率时钟源
-
一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 WDT ) 由专用 38.4 kHz LIRC 提供时钟
-
一组专用的自唤醒定时器 ( WKT ) 用于为节省功耗的自我定时器唤醒功能,由 38.4 kHz LIRC或 32.768 kHz LXT 提供时钟源
-
一组专用的RTC可实现日历和闹钟
-
两组全双工串口,带有帧错误侦测及自动地址辨识功能。TXD 及 RXD 脚可通过软件更换管脚位置
-
两组智能卡接口支持 ISO7816-3 兼容 T=0 , T=1 和支持全双工 UART 模式
-
两组 SPI 端口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当系统时钟为 24 MHz 时传输速率高达 6 Mbps
-
两组 I²C 总线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数据传输率高达 400 kpbs
-
6 组,12 通道脉宽调制器 ( PWM ) 输出,高达 16 位分辨率,为电机控制提供不同模式和故障刹车功能。16 位 PWM 计数器用作独立带中断的定时器
-
两组比较器支持迟滞功能
-
一组 12 位 ADC,当 VDD 大于 2.5 V 转换速率高达 500 Ksps,硬件触发和转换结果比较便于电机控制
电源监视器
-
欠压检测 ( BOD ) 可用于低功耗模式,7 个级别可选,可配置中断或复位
-上电复位 ( POR )
-低电压复位 ( LVR )
强效 ESD 及 EFT 能力
-
ESD HBM 通过 7 kV
-
EFT > ± 4.4 kV
-
闩锁测试通过150 mA

开发工具
-
Nuvoton Nu-Link 基于 KEILTM  和 IAR 开发环境
-
Nuvoton 电路编程 ( Nu-Link )
-
Nuvoton 在系统编程 ( ISP ) 通过 UART

网友A:
ML51系列特别注重功耗设计,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电池供电的应用。

网友B:
提供上电复位和7级低电压检测,为高可靠性系统设计提供稳定的电源开/关时序。

网友C:
ML51系列单片机在低功耗运行模式下,功耗可以降至10μA。

网友D:
ML51系列被设计为与ST意法半导体的STM8L系列竞争,提供了类似的低功耗特性,但在某些方面可能提供了更好的性价比。

网友E:
ML51系列支持多种电源管理模式,包括超低功耗的睡眠模式,其中工作电压在温度测量时可低至80μA/MHz,在睡眠模式下功耗小于0.8μA,快速唤醒时间小于10μs。

网友F:
ML51系列单片机采用了多种节能技术,如低功耗运行模式、待机模式和深度睡眠模式等,可显著降低系统功耗。此外,还支持动态调整时钟频率和电压,以实现最佳的能效比。

网友G:
内核运行速度可达24 MHz,确保了快速的处理能力。

网友H:
ML51配备4个时钟源,支持软件控制即时生效的时钟切换。

网友I:
高集成度外设包括256字节SRAM、4KB辅助RAM(XRAM)、多达56个通用I/O、两组16位定时器/计数器、两组UART、两组SPI、两组I²C等。配备12位500KSPS SAR ADC、多达两组比较器、内建DMA等,以满足复杂的应用需求。

网友F:
ML51系列单片机提供了多种外设接口,如I2C、SPI、UART等,方便用户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此外,还内置了诸如ADC(模数转换器)、DAC(数模转换器)和PWM(脉冲宽度调制)等常用外设,可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网友J:
新唐ML51低功耗系列单片机广泛应用于需要低功耗、高性能和丰富外设的场合

网友K:
基于ARM Cortex-M0+内核,ML51系列单片机具有出色的处理能力和性能。它支持单周期数字信号处理和硬件加速功能,可高效地完成各种计算任务。

网友L: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外设,并合理配置,以提高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M:
最高工作主频可达24MHz,内建38.4kHz低速内部振荡器。
指令集全面兼容标准80C51,提供增强的性能。

网友N:
新唐ML51系列单片机支持多种开发工具链,如Keil uVision、IAR Embedded Workbench等,方便用户进行代码编写、调试和烧录。此外,还提供了丰富的例程和文档资料,帮助用户快速上手。

网友O:
ML51系列单片机具有低功耗和高性能的特点,广泛应用于以下领域:

手持设备:如智能手环、电子秤等。
物联网设备:如传感器节点、网关设备等。
智能家居:如智能门锁、智能照明系统等。
医疗设备:如便携式心率监测仪、血糖仪等。

网友P:
ML51系列采用的是增强型1T 8051内核,运行频率最高可达24MHz,提供更高的指令执行速度。
内建38.4kHz低速内部振荡器,减少了对外部振荡器的依赖,降低了系统成本和功耗。

网友Q:
相较于传统的8051微控制器,ML51提供了更高的主频和支持更多的外设功能。

网友P:
ML51能够在宽电压范围内工作,通常从2.7V到5.5V,这使得它非常适合不同的电源环境。

网友R:
ML51是低功耗设计,开发者需要考虑如何优化电源管理,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S:
丰富的外设:包括256字节的SRAM、4/2/1 K字节的辅助RAM(XRAM)、多达43个通用I/O、两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一个16位定时器、一个具有三通道输入捕获模块的定时器、一个看门狗定时器、一个自唤醒定时器、一个16位用于通用或波特率发生器的自动重载定时器、两个具有帧错误检测和自动地址识别的UART、两个ISO7816智能卡接口、两个SPI、两个I2C、12个具有死区控制的增强型PWM输出通道、两个模拟比较器、8通道共享所有I/O端口引脚中断,以及一个12位ADC。

网友T:
配备了较大容量的Flash和RAM,满足复杂应用的需求。

网友U:
作为一款面向低成本市场的产品,ML51系列在保持性能的同时,也提供了竞争力的价格。

网友V:
ML51系列单片机提供了多种内存选项,包括Flash、SRAM和EEPROM等。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内存容量,以满足不同规模项目的需求。

网友W:
ML51系列适用于工业物联网(IIoT)、手持式设备、智能家居、医疗设备、智能农业、智能工厂和智能城市等领域,特别适合那些对成本敏感且需要低功耗操作的应用。

网友D:
ML51系列单片机是一款基于8051内核的低功耗微控制器,适用于电池供电设备、通用电器、家用电器或电机控制系统等应用

网友X(2025-08-30):
ML51 低功耗系列单片机,基于 8051 内核,超低功耗设计,适合电池供电设备,外设丰富,易开发,用于物联网、传感器等场景。

网友Y:
ML51 低功耗系列是新唐的增强型 1T 8051 内核微控制器,工作电压 1.8V-5.5V,最高速 24MHz。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80μA/MHz,休眠模式低于 1μA。内建多种外设,如 ADC、比较器等,抗干扰能力强,适用于电池供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