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VOTON新唐单片机使用总结

楼主(2024-06-28):
1 定时器
1.1 定时器中断计时的计算
1.1.1 定时器3的中断计算
打开官方板级支持包(BSP),找到 time.c 文件,以定时器3延时100ms为例,学习如何计算 RH3 和 RL3 的计算。注意系统时钟为16MHz
以下定义在 Function_Define_MS51_16K.h 文件中

//系统时钟为16MHz
#define TIMER_DIV128_VALUE_100ms     65536-12969  //12969*128/16600000 = 100 ms    // Timer divider = 128
//16 --> 8 x 2
#define HIBYTE(v1)              ((UINT8)((v1)>>8))                      //v1 is UINT16
#define LOBYTE(v1)              ((UINT8)((v1)&0xFF))

以下函数在 time.c 文件中

void Timer3_Delay100ms(UINT32 u32CNT)
{
    T3CON = 0x07;                               //Timer3 Clock = Fsys/128
    set_T3CON_TR3;                                    //Trigger Timer3
    while (u32CNT != 0)
    {
        RL3 = LOBYTE(TIMER_DIV128_VALUE_100ms); //Find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TIMER VALUE"
        RH3 = HIBYTE(TIMER_DIV128_VALUE_100ms);
        while ((T3CON&SET_BIT4) != SET_BIT4);    //Check Timer3 Time-Out Flag
        clr_T3CON_TF3;
        u32CNT --;
    }
    clr_T3CON_TR3;                                    //Stop Timer3
}
计算如下:
已知条件 Fsys = 16MHz,分频系数为128,中断周期定为0.1s,Hz对应s为单位。
计算所需计数次数x:
128x / 16MHz = 0.1 ,x = 12500
定时器3为向上计数模式,即在RH3和RL3 的基数上向上计数,当计数到65536则产生中断。所以RH3和RL3的基数为 y = 65536 - 12500 = 53036(0xCF2C),即 RH3 = 0xCF,RL3 = 0x2C。
验证:
Fsys = 16MHz,分频系数为 128,则分频后定时器3的时钟为 16MHz / 128 = 125000
所以 1/125000 * 12500 = 0.1s

举例:如果Fsys = 24Mhz ,分频系数为128,中断周期定为0.1s
128x / 24MHz = 0.1 , x = 18750
65536 - 18750 = 46786(0xB6C2) 即 RH3 = 0xB6,RL3 = 0xC2。

网友A:
学习并应用各种通信协议,如I2C、SPI、UART等,以实现与其他设备的通信。

网友B:
在设计时考虑数据安全和系统安全,使用加密和校验机制。

网友C:
新唐单片机支持IAR Embedded Workbench, Keil uVision,以及自家的开发环境如Winbond MCU Utility (WMU)。

网友D:
高性能、低功耗的MCU,适用于电机控制和智能家居设备。

网友E:
支持JTAG和SWD接口的调试器,如J-Link或新唐自家的Nu-Link2-Pro。

网友F:
编写高效的代码,减少内存和CPU资源消耗。

网友G:
这个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H:
使用Nu-Link调试器和编程器可以方便地进行在线调试和程序烧录。

网友H:
新唐的32位ARM Cortex-M0/M4内核单片机提供了高性能与低功耗的平衡。

网友I:
熟悉Nuvoton提供的开发工具和软件包,例如Nuvoton IDE(集成开发环境)和M Flash Programmer。
掌握所需的编程语言,通常为C语言,有时也包括汇编语言。

网友J:
N79E815A/814A/813A/8132A系列单片机具有两个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8通道多路10位ADC,4通道10位PWM,以及三个串行接口(SPI、I2C和增强型串口)。

网友K:
新唐的单片机兼容传统的8051指令集,对于熟悉8051的开发人员来说,上手较快。
全产品线支持工业温度规格,能够满足工业应用的严格要求。

网友L:
NUVOTON新唐单片机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可以根据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接口进行通信。同时,注意处理好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以确保数据的准确传输。

网友M:
全静态8位1T8051内核CMOS微控制器,指令集全兼容MCS-51,支持4级优先级中断配置。

网友N:
该系列单片机配备了多种内建外设,如定时器、计数器、串口通信、ADC、DAC等,同时还支持I2C、SPI、UART等多种通信接口,方便用户扩展应用。

网友O:
新唐MCU具有较低的功耗特性,适用于电池供电的设备。常见的功耗管理模式包括:

待机模式:低功耗待机状态,快速唤醒。
掉电模式:极低功耗状态,仅维持必要的功能。

网友P:
NUVOTON新唐科技主要开发模拟/混合讯号、微控制器及计算机云端相关应用IC产品,其中单片机系列包括8位8051单片机、Arm Cortex-M23单片机、ARM Cortex-M4单片机、ARM Cortex-M0单片机等。这些单片机具有高性能、低功耗和丰富的外设接口,能够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Q:
新唐科技(Nuvot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是一家专注于微控制器(MCU)、专用集成电路(ASIC)、非挥发性内存(NVM)等领域的半导体公司。

网友R:
提供不同容量的程序存储器(APROM)和数据存储器(RAM),如N79E815AT28型号具有16KB的APROM和512B的RAM。

网友S:
编写代码时,注意遵循最佳实践和编程规范,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同时,利用仿真器进行实时调试,可以快速定位并解决问题。

网友N:
NUVOTON新唐单片机在开发环境搭建、产品系列特点、兼容性和扩展性、学习资源和支持、调试和编程、性能和应用以及社区和生态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优势。

网友T:
NUVOTON新唐单片机采用了先进的处理器内核,具有高速运算能力和低功耗特性,能够满足各种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U:
使用看门狗定时器预防程序跑飞。

网友V:
利用Wi-Fi、BLE等无线模块实现智能设备互联。

网友W:
单片机产品线覆盖了8位、32位ARM Cortex内核,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物联网等领域。

网友X:
提供完善的软件库和开发工具,如新唐片上调试(OCD仿真)等,加速项目开发进程。

网友Y:
新唐单片机中的8位单片机系列基于8051内核,具有与标准8052兼容的指令集,如N79E815A/814A/813A/8132A系列,这为开发者提供了熟悉和便捷的开发环境。

网友Z:
对于某些旧型号的8位单片机,可以不安装Nu-Link_Keil_Driver,直接使用烧录工具烧录程序。

网友O:
IDE(集成开发环境):如Keil MDK、IAR EWARM等。
仿真器和调试器:如J-Link、PK-Link等。
评估板和开发板:如NUC023-EVAL、NUC143-EVAL等。

网友B:
新唐单片机具有良好的性能和稳定性,适用于各种工业和消费电子产品。
内建的RC晶振可以减少对外部晶振的依赖,简化电路设计。

网友AA:
合理分配中断优先级,避免中断冲突。

网友Z:
新唐提供了基于Arm Cortex-M系列的多款微控制器,如M23、M0、M4等,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部分系列产品如NuMicro M2L31系列,具有超低功耗特性,适合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AB:
根据实际需求合理分配和使用单片机的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在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下,可以对代码进行优化,以提高运行效率和降低功耗。

网友AC:
建议按照官方文档的指引,正确安装和配置开发环境,以确保编译、仿真和烧录等功能的正常运行。

网友AD:
基于ARM Cortex-M0/M3内核的MCU,适用于通用控制和消费电子产品。

网友AE:
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MCU,具有更高的性能和丰富的外设接口,适用于工业控制和物联网设备。

网友AF:
与其他Arm 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相比,新唐的产品在价格和性能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网友AG:
21ic电子技术开**坛等平台上有新唐单片机的使用讨论和技术分享。

网友AH:
正确配置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以确保稳定运行。

网友AI:
其高性能、低功耗和丰富的外设接口使得新唐单片机成为许多项目的优选方案。

网友AJ:
新塘的单片机感觉身边的人很少用呢

网友AK:
NUVOTON新唐单片机提供了完善的开发工具链,包括编译器、仿真器、烧录器等,使得开发者能够快速上手并进行高效的开发工作。

网友Z:
新唐MCU通常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包括:

通信接口:如UART、I2C、SPI、USB等。
定时器和计数器:如PWM、ADC、DAC等。
存储接口:如Flash、EEPROM、SD卡等。

网友AL:
对于开发者而言,了解和利用这些特点可以提高开发效率和产品性能。

网友AM:
内部的闪存存储器可电擦写,支持ISP和ICP编程,便于代码更新和维护。

网友AI:
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合理配置与开发、优化代码和资源利用、实现可靠的通信接口以及固件更新与维护等措施,可以充分发挥其潜力并满足各种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AN:
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电源稳定性、时钟精度以及外设接口的正确配置。

网友AO:
NUVOTON新唐单片机凭借其高性能、丰富资源和易于开发等特点,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网友AP(2024-08-01):
nu-link调试器和编程器使在线调试和刻录程序变得容易。

网友AQ:
新塘单片机的生态貌似不是很好,资料好少。

网友AR:
用于电机控制和智能家居设备的高性能、低功耗MCU。

网友AS:
建议您根据官方文档中提供的指南安装和配置开发环境,以确保编译、模拟和刻录等功能的正常运行。

网友AT:
其高性能、低功耗和丰富的外设接口使新唐微控制器成为许多项目的首选解决方案。

网友AU:
新塘单片机感觉周围的人很少用它

网友AV:
最近学了个用外部输入测信号频率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