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2C的使用步骤

楼主(2024-06-16):
I2C时钟使能-->选择IO作为I2C功能引脚-->I2C端口功能配置-->使用

    /* Enable I2C0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I2C0_MODULE);

    /* Set I2C0 multi-function pins */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4MFP_Msk | SYS_GPA_MFPL_PA5MFP_Msk)) |
                    (SYS_GPA_MFPL_PA4MFP_I2C0_SDA | SYS_GPA_MFPL_PA5MFP_I2C0_SCL);

    /* Open I2C0 and set clock to 100k */
    I2C_Open(I2C0, 100000);

除了以上内容,还有哪些必须操作的步骤?

网友A:
这只是初始化,使用时代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初始化,使用时代码很多

是的,初始化完成后,就可以调用相关的函数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