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21ic项目外包平台DIY大赛——电子体重称

楼主(2024-06-16):
一.简介
智能电子秤主要由电源、称重传感器、A/D转换器、单片机、键盘/开关、LCD显示器等部分组成。主要技术指标为:称量范围0~15kg;分度值为0.005kg;精度等级Ⅲ级。仪器主要功能有自检、去皮、计价、单价设定、过载报警等。仪器若不进行称量操作,5分钟后自动进入休眠模式,降低电源消耗。
二.电子秤功能描述
1、采用高精度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测量量程0-10kg,测量精度可达5g。
2、采用电子秤专用模拟/数字(A/D)转换器芯片hx711对传感器信号进行调理转换,HX711 采用了海芯科技集成电路专利技术,是一款专为高精度电子秤而设计的24 位A/D 转换器芯片。
3、采用STC89C52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实现称重、计算价格等主控功能。
4、采用128*64汉字液晶屏显示称重重量、单价、总价等信息。
5、采用4*4矩阵键盘进行人机交互,键盘容量大,操作便捷。
6、具有超量程报警功能,可以通过蜂鸣器和LED灯报警。
7、系统通过USB电源供电,单片机程序也可通过USB线串行下载。
三.电子称按键定义说明
采用4X4键盘输入,键盘对应名称如下:
1  2  3  A
4  5  6  B
7  8  9  C
*  0  #  D
注释:
【0—9】为数字键
【*】号键为无定义
【#】号键为小数点
【A】键为去皮
【B】键为清除单价
【C】键校准按键
【D】键校准按键
四.制作过程:
1.焊接元器件在面包板上

2.在面包板后面进行飞线

3.连接电源之后进行程序调试

进行电子秤功能展示(添加单价)

制作心得体会
在制作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小细节需要注意,首先,焊接器件时,要注意区分器件的方向和器件电极的正负,同时合理的调整器件位置,方便飞线。再次,飞线过程中要注意焊接的时长,避免烫化连接线的外壳,暴露铜丝或者铝丝外露,防止发生短路情况。最后,飞线完毕之后,先对器件的地和电源进行检测,检查是否有短路的情况,检查完毕无误之后在进行上电,上电之后如果单片机有发热情况立即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