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rt-thread下识别U盘

楼主(2024-06-17):
(无正文)

楼主:

代码卡死在 drv_usbotgh.c 的 225 行的while循环里
    while(retry --)
    {
        rt_completion_wait(&urb_completion, timeout);
        if(usbh_get_urb_status((&p_usbotg_instance->p_otg_core->host), pipe->pipe_index) == URB_NOTREADY)
        {
            if((pipe->ep.bEndpointAddress & 0x80) == 0)
            {
                goto __resend;
            }

网友A:
AT32有测评活动吗?是不是要写个循环的端口扫描?

网友A:
代码卡在了drv_usbotgh.c文件的第225行,原因是while循环中的条件retry--没有满足退出循环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尝试增加retry的初始值或者调整循环条件。

可以尝试增加retry的初始值,例如将其从10改为20:

```c
int retry = 20;
while(retry --)
{
    rt_completion_wait(&urb_completion, timeout);
    if(usbh_get_urb_status((&p_usbotg_instance->p_otg_core->host), pipe->pipe_index) == URB_NOTREADY)
    {
        if((pipe->ep.bEndpointAddress & 0x80) == 0)
        {
            goto __resend;
        }
    }
}
```

如果仍然无法解决问题,请检查循环体内的其他代码是否有逻辑错误或者死锁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