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利用STM32F103C8T6的ADC实现监控电源电压、掉电保存外部flash

楼主(2024-06-17):
一、监测电源电路

本系统的电源电压输入范围为6-24V,所以利用两个高精度电阻将电压钳制0.6-2.4V之间(建议电阻阻值要求9:1且阻值越大对STM32的保护越好,如果没有10k、90k,用1k和9k也是可以的)。采集电压电压要求该引脚必须有ADC功能,我用到是PB1采集通道9。

二、代码实现
2.1 ADC初始化
//初始化ADC
//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初始化pb1 通道9
//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B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adc_watchdoginit();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2.2 ADC看门狗初始化
//adc看门狗初始化
void adc_watchdoginit(void)
{
        //adc看门狗中断设置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抢占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子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adc看门狗设置以及启动中断
        ADC_AnalogWatchdogSingle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9);//设置看门狗通道
        ADC_AnalogWatchdogThresholdsConfig(ADC1,2978,1240);//设置看门狗的阈值参数为12位

        ADC_AnalogWatchdogCmd(ADC1,ADC_AnalogWatchdog_SingleRegEnable);//开启adc1的看门狗,在单个规则通道上设置模拟看门狗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AWD, ENABLE);//中断启动!模拟看门狗状态位
}

注意 敲黑板!!!    ADC_AnalogWatchdogThresholdsConfig(ADC1,2978,1240);该函数为设置看门狗阈值,2978为最高值,1240为最低值,若adc采集到的值超过这个范围就会触发看门狗中断!!!!!!!!

计算方法为:可以理解为假如参考电压为3.3v(事实上STM32F103C8T6内部参考电压的为3.3v不可修改)算法为   采集电压=ADC采集值*3.3/4096,这个采集电压算出的是PB1监测到的电压,因为前面电路说了我是分压后进行采集,所以 真实电压=采集电压*10。

2.3 ADC看门狗中断处理函数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ITStatus(ADC1, ADC_IT_AWD) != RESET)  //检查指定的ADC中断发生与否
    {
        //在这里添加你的处理代码
        //例如,你可以清除中断标志,读取ADC值,或者执行其他操作
                                //进行掉电保存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AWD);  //清除ADC1的中断待处理位
    }
}
2.4 ADC采集函数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
        //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如果不想用看门狗直接获取电压,可以通过调用Get_Adc_Average(9,5);。采集五次通道9电压取平均值这个函数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rembersr/article/details/139653154

网友A(2024-08-31):
如果校准不正确,ADC 输出可能不准确。

网友A:
你所提供的代码片段初始化了 STM32 的 ADC 以采集电压值。为了确保 ADC 能够准确地采集电压信号,并且能够适应你的需求,我们需要确保以下几个方面都设置正确:

ADC 时钟配置:确保 ADC 的时钟频率适当,以确保转换精度。
ADC 引脚配置:确保引脚设置正确,并且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ADC 通道配置:配置正确的 ADC 通道及其采样时间。
ADC 启动和数据读取:正确启动 ADC,并读取转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