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1cb adc配置问题

楼主(2024-06-17):
Gain Compensation must be between 0 and 65 535 .不应该是0到16383吗

网友A:
为什么是16383啊?

网友B:
16383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上限。

网友B:
在数字系统中,参数的范围常常是以2的幂级数来表示

网友C(2024-08-31):
不同系列的微控制器可能会有不同的设计考虑,导致增益补偿的范围不同。

网友C:
增益补偿可能在0到16,383的范围内,这对应于12位ADC的增益补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