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67控制器不同CANFD的FIFO的RAM区域地址分配!

楼主(2024-06-17):
请问M467控制器不同CANFD的FIFO的RAM区域地址分配!
问题1:如果我要定义4个通道的RAM区域,按照8条的报文数量,请问后面的几个通道应该如何分配?请指点一下,下面这样定义对吗?
CANFD_BUF_T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40020200+0x240*0"))) CANFD0_TxBuff[8]; // size=8*(8+64)=0x240Bytes

CANFD_BUF_T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40020200+0x240*1"))) CANFD1_TxBuff[8]; // size=8*(8+64)=0x240Bytes
CANFD_BUF_T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40020200+0x240*2"))) CANFD2_TxBuff[8]; // size=8*(8+64)=0x240Bytes
CANFD_BUF_T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40020200+0x240*3"))) CANFD3_TxBuff[8]; // size=8*(8+64)=0x240Bytes

问题2:如果我定义的是16条报文,是应该这样理解吗?size=16*(8+64)=0x480Bytes

网友A:
M467控制器的不同CANFD的FIFO RAM区域地址分配通常是由硬件设计和内存映射确定的

网友B:
其实这些地址通常在芯片手册或参考手册中有详细的说明。一般来说,不同的CANFD控制器会有不同的FIFO RAM区域地址分配

网友C:
要了解M467控制器不同CANFD的FIFO RAM区域地址分配的具体信息,您可以参考以下资料芯片手册

网友D:
查阅M467芯片的技术手册或参考手册,通常会提供关于CANFD控制器的内存映射和FIFO RAM区域地址分配的详细信息

网友E:
查阅M467控制器的CANFD控制器相关的文档,可能会提供有关FIFO RAM区域地址分配的信息

网友F:
如果您有M467控制器的硬件设计资料,可以查阅其中关于CANFD控制器的部分,可能会包含有关FIFO RAM区域地址分配的信息

网友G:
您可以了解M467控制器不同CANFD的FIFO RAM区域地址分配的具体细节。如果您需要更具体的帮助,建议查阅相关的技术文档或向芯片厂商寻求支持

网友H: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你定义了16条CANFD报文,每条报文需要的空间为72字节,因此总共需要的空间为0x480字节(或1152字节)

网友I:
每条CANFD报文通常需要一定的内存空间来存储报文的配置信息、数据以及可能的校验位等。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每条报文大约需要 ( 8 + 64 = 72 ) 字节的空间

网友J:
如果您的CANFD控制器或者芯片提供了专门的RAM区域来存储这些报文的配置信息,确保这个区域足够容纳所有16条报文的数据。在您的计算中,您已经考虑了每条报文的大小,因此可以用这个大小来指导RAM区域的分配和配置

网友K:
新唐代理q1593449604 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