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共用体一直不知道有什么用,今天发现个用法

楼主(2024-06-17):
用共用体可以把浮点数转换成四个char来发送
union float_data
{
        float ds18b20_value;
        uint8_t data[4];
};

第一次觉得共用体有用啊

union float_data
{
        float ds18b20_value;
        uint8_t data[4];
};

网友:
可以针对同一个数据使用不同变量来分段操作它。

网友:
比如一个16位的,通过共用体可以分别把前后八位作为独立的变量使用,方便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