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MT贴片加工时如何选择高质量的回流焊?

楼主(2024-06-17):
SMT贴片加工时如何选择高质量的回流焊?
高质量SMT贴片加工必须具备高质量、高精度的加工设备,才能确保PCBA焊接的可靠性。包含印刷机、贴片机、回流焊、检测仪、以及AOI等;今天就由PCBA加工厂英特丽科技与大家一起分享SMT贴片加工时如何选择高质量的回流焊希望给您带来一定的帮助!

1、看回流焊的加热方式
回流焊对的加热方式一般分为两大类:一、是由红外灯和适应灯管式加热器;二、是陶瓷板、铝板和不锈钢板式加热器。
管式加热器:具有工作温度高,辐射波长短和热相应快的优点,但因加热时有光的产生,故对焊接不同颜色的元器件有不同的反射效果,同时,也不利于与强制热风配套。
板式加热器:热响应慢,效率稍低,但由于热惯量大,通过穿孔有利于热风的加热,对被焊元件中的颜色敏感性小,阴影效应较小,目前销售的再流焊炉中,加热器几乎全是铝板或不锈钢加热器。

2、考察回流焊的实际温差
要考量一台回流焊实际运行的温差时,需要现场设备实际运行测量。将再流炉轨道开至最大位置,放置一块PCBA,并在PCBA沿炉子横截面上设置5~6个测试点,测出空载时板面的温度差,温差应小于1摄氏度。然后连续放入PCBA(满负载),测最后一块PCBA的板面的温度(同第一块),以判别满负载时PCBA上的温度差,一般在正负3摄氏度左右。第三步,在PCBA上放置不同的模拟IC块,再进行测试。这种判断能有效的看出再流炉满负载时的温度变化,同时,观察回流焊表上显示的实际温度变化,通常不应超过正负5摄氏度。
3、设备尺寸供应能力
宽度400mm*400mm以上的选择比较大型设备或者中型的。中型回流焊标准八温区的炉子网带宽度为400mm,大型回流焊标准十二温区的炉子网带宽度为550mm。如果要求带导轨,标准十二温区的导轨宽度是450mm。根据你的产品的尺寸来确定网带的宽度,毕竟网带宽的设备的外形也跟着加大。

4、回流焊运行功率
大型回流焊设备的运行功率比小型回流焊高。但是同样的温区机型不同的生产厂家,它的正常运行功率也是不一样的。在设备正常运行时,电能主要是提供给设备起到焊接作用,但也会造成设备热量损失,保温效果好能省不少电,保温差就会造成过多的能源损耗,增加生产成本。

5、看外观和体积
回流焊接是通过高温作用进行的表面焊接。 PCBA在回流焊接中停留的时间越长,焊接效果越好。因此,回流焊机的体积越大,加热面积就越长。

6、传输稳定性
回流焊接工艺是通过相对良好的工艺来执行的。在运行中要保证PCBA传送网带稳定,不会晃动。如果传送带振动,将导致焊接缺陷。

7、操作控制系统
第一种是电脑+PLC控制的回流焊机,控温精度高,操作方便,具有**功能,适合品种较多,焊接工艺要求较高的产品,缺点,价钱相对较高;
第二种是按键式+PLC控制的回流焊机,价格相对较便宜,适合品种较为单,或工艺要求不高的。

8、冷却方式
回流焊设备主要的冷却方式有:1、自然风冷;3、等离子风冷;4、水冷;5、氮气冷却。常用的回流焊设备冷却方式是风冷,比较好的冷却方式是水冷和氮气冷却,但是这两种的相对贵些。

回流焊

网友A:
1、自然风冷;3、等离子风冷;4、水冷;5、氮气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