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电路稳定性相关知识该怎么补齐

楼主(2024-06-17):
最近调一款电源电路,碰到了输出补偿导致的系统不稳定问题,最后越深究越触碰到的自己知识短板,想当年的伯特图分析,极点零点补偿全然忘记,要深入研究,感觉得把高数都得研究一遍,各位坛友有什么好的补充这一部分知识的方法吗

网友A:
只能去找相关资料慢慢补漏

网友B:
多参与设计与研发呢?也许会提升自己

网友C:
电路稳定性的基本概念,了解电路稳定性的基本概念,包括负反馈、正反馈、振荡、稳定性判据等内容

网友D:
学习如何分析反馈电路的稳定性,包括放大器的稳定性、振荡电路的设计等内容

网友E:
深入学习振荡电路的设计原理、分析方法和稳定性判据,包括各种类型的振荡电路(如LC振荡器、RC振荡器、晶振振荡器等)

网友F:
学习稳压电路的设计原理、稳定性分析和应用场景,包括线性稳压器、开关稳压器等

网友G:
通过电路仿真软件(如SPICE)进行电路稳定性的仿真分析,以及通过实验验证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H:
阅读相关的电子电路、信号与系统、电路稳定性等方面的专业书籍和学术论文,或者参加相关的在线课程和培训

网友I:
通过系统学习和实践,可以逐步掌握电路稳定性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为电路设计和分析提供更深入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网友J:
我觉得还是得多实际操作,这样会好点

网友K(2024-09-28):
加入稳压器、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L:
《控制系统工程》:这本书系统地讲解了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和设计方法。

网友M(2025-06-22):
实用性的看巴索的电源环路稳定性设计,里面有典型的补偿电路的传递函数设计,很不错的。然后在项目种不断实践,就会提高的

网友N(2025-09-27):
先学理论:掌握电路阻抗匹配、滤波原理、电源纹波抑制等基础,理解寄生参数(电容 / 电感)对稳定性的影响,可看《电路原理》《模拟电路设计》等书。
练仿真:用 Multisim、LTspice 模拟电路,观察温度、电压变化下的电路响应,分析振荡、漂移问题。
做实战:搭建电路实测,记录不同工况数据,总结布线(如地线布局)、器件选型(如选低温漂电阻)对稳定性的影响,积累故障排查经验。

网友O(2026-01-09):
要系统性补齐电路稳定性知识,核心路径是先建立理论框架→掌握核心分析方法→通过仿真 / 实验验证→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同时按 “基础→进阶→实战” 分层推进

网友:
建立从理论基础→核心分析方法→实战验证→专项场景深化的完整学习路径

网友P:
补齐电路稳定性,先抓环路分析:学 Bode 图、相位 / 增益裕度,掌握零极点补偿。再练建模:开关电源小信号模型、运放 / LDO 环路传递函数。然后仿真:用 LTspice/Simplis 扫频验证。最后实测:用网络分析仪测环路,结合 PCB 布局(地、反馈线、去耦)优化,理论 + 仿真 + 实测闭环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