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SPIN系统高级定时器输入捕获 没办法进入TIM_CC_IRQH中断

楼主(2024-06-17):
MM32SPIN系统单片机高级定时器输入捕获  没办法进入TIM_CC_IRQH中断void Remote_1(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7);//GPIOB4复用为TIM1

        //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Remote_Init(uint16_t period, uint8_t prescaler)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StructInit;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StructInit);
        TIM_StructInit.TIM_Period = period;
        TIM_StructInit.TIM_Prescaler = prescaler;
        TIM_StructIni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StructIni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StructIni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StructInit);

        //TIM1输入捕获参数设置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CC2S=01 选择输入端 IC2映射到TI1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映射到TI1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ITConfig(TIM1,TIM_IT_CC2 |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void Remote_2(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BRK_UP_TRG_COM_IRQn;//定时中断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定时中断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Update) != RESET)//溢出中断
        {
                LED3_TOGG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CC2) != RESET)//捕获中断
        {
                LED2_TOGG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2);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

网友A:
检查时钟使能

网友B:
检查输入捕获是否已经正确配置,包括设置输入捕获的通道、极性(上升沿或下降沿)等。

网友C:
检查IO口是否被正确配置为定时器输入捕获的复用功能。

网友D:
定时器是否已经正确的进行了初始化

网友E:
检查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是否已经为TIM_CC_IRQH中断配置了正确的优先级和使能位。

网友F:
硬件连接和信号质量等检查一下

网友G:
开总中断,开定时器中断

网友G:
是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