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CYW20829 manufacturing flow

楼主(2024-06-17):
This document provides instructions on the manufacturing flow for the CYW20829 AIROC™ Bluetooth
®
LE 5.4
MCU, or CYW20829. This includes:
• Provisioning the CYW20829
• Programming firmware onto the CYW20829
• Checking RF performance on the CYW20829
• Programming an application onto the CYW20829
• Optionally applying security to the CYW20829

楼主:
参考附件使用说明

网友A:
CYW20829跟前面传统的蓝牙SoC稍微有点不同,做了security的增强,所以在拿到出厂芯片时,多了一个provision的动作,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芯片进入可加密模式,从而给用户提供自己应用加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