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RC USB ,一直在SOF这里中断。

楼主:
STM32F105RC USB 配置成Mass Storage Class,插上U盘,一直在SOF这里中断,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2024-06-18):
驱动程序不正确或未正确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不正确或未正确安装

CUBE自动生成的,库是STM32Cube FW_F1 V1.8.0
插入U盘时,第一个中断是USB_OTG_GINTSTS_HPRTINT,以后一直不断的进入SOF中断

网友B:
USB 机制,主机会定时查询子机。
想想看,U盘拔出来以后,电脑很快就知道了,为什么。
FS 模式每毫秒一次,HS 模式更频繁,125uS 。

楼主(点评):
U盘插入,检测不到,但是拨出,可以检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机制,主机会定时查询子机。
想想看,U盘拔出来以后,电脑很快就知道了,为什么。
FS 模式每毫秒一次 ...

终于搞定,谢谢大侠的正解,这个中断是必要,而且正常的。
解决过程如下,供后来者参考:
我的问题是:USBH_UserProcess函数中,插入U盘一直到不了case HOST_USER_CLASS_ACTIVE:
8M晶振换到20M的也不行,DN/DP加上接下拉也不行,开不开freeRTOS都不行,几乎cube相关配置都改过了,一如既往的不行。
于是cube打开调试模式,等级为3:All messages and internal debug messages are shown,插上U盘后,惊奇的发现串口打印USB Device Connected,于是在工程里搜索到打印USB Device Connected的地方(usbh_core.c),打印这句话后,phost->gState = HOST_DEV_WAIT_FOR_ATTACHMENT; 再定位到这句话下面几行处:case HOST_DEV_WAIT_FOR_ATTACHMENT: /* Wait for Port Enabled */
发现需要phost->device.PortEnabled==1,才能正确往下走,在工程里搜索phost->device.PortEnabled,发现它在其它地方都是被=0的,而在void USBH_LL_PortEnabled(USBH_HandleTypeDef *phost)函数里被置1,在此函数里打不了断点,说明没被使用(调用)过。
试图在void MX_USB_HOST_Init(void)函数的最后/* USER CODE BEGIN USB_HOST_Init_PostTreatment*/与/* USER CODE END USB_HOST_Init_PostTreatment */之间,加上USBH_LL_PortEnabled(&hUsbHostFS);
编译通过,下载仿真,插上U盘,终于可以运行到USBH_UserProcess函数里的case HOST_USER_CLASS_ACTIVE:处。
这样就可以正常操作U盘了。

楼主:
调试打印信息如下:
USB Device Connected
USB Device Reset Completed
PID: 1212h
VID: 14cdh
Address (#1) assigned.
Manufacturer : Generic
Product : Mass Storage Device
Serial Number : 121220160204
Enumeration done.
This device has only 1 configuration.
Default configuration set.
Switching to Interface (#0)
Class    : 8h
SubClass : 6h
Protocol : 50h
MSC class started.
Number of supported LUN: 1
LUN #0:
Inquiry Vendor  : Mass
Inquiry Product : Storage Device
Inquiry Version : 1.00
MSC Device ready
MSC Device capacity : 3046637056 Bytes
Block number : 31116287
Block Size   : 512

网友C:
不都是CUBE自动生成的?基本上不用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都是CUBE自动生成的?基本上不用改的

搞到最后是他没有使能

网友E:
cubemx不是自动初始化啊

网友F: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G:
固件/代码问题

网友H:
检查连接的USB主机(如计算机)是否支持USB Mass Storage Class,并确保其USB端口和驱动程序正常工作。

网友I:
通常情况下,要使用外部晶体或者内部RC振荡器作为USB的时钟源,并且时钟频率需要符合USB规范要求。

网友J(2024-08-29):
如果有可能,尝试使用不同的USB电缆或连接端口。

网友K:
???这种问题确实会发生,但还是需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