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语言中bit和sbit的区别

楼主(2024-06-17):
1.bit和sbit都是C51扩展的变量类型。

bit和int char之类的差不多,只不过char=8位, bit=1位而已。都是变量,编译器在编译过程中分配地址。除非你指定,否则这个地址是随机的。这个地址是整个可寻址空间,RAM+FLASH+扩展空间。bit只有0和1两种值,意义有点像Windows下VC中的BOOL。

sbit是对应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可位寻址区:20H~2FH。一旦用了sbi xxx = REGE^6这样的定义,这个sbit量就确定地址了。sbit大部分是用在寄存器中的,方便对寄存器的某位进行操作的。

2.bit位标量

bit位标量是C51编译器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可定义一个位标量,但不能定义位指针,也不能定义位数组。它的值是一个二进制位,不是0就是1,类似一些高级语言中的Boolean类型中的True和False。

3.sfr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也是一种扩充数据类型,点用一个内存单元,值域为0~255。利用它可以访问51单片机内部的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如用sfr P1 = 0×90这一句定P1为P1端口在片内的寄存器,在后面的语句中我们用以用P1 = 255(对P1端口的所有引脚置高电平)之类的语句来操作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P1 = 0×90; //定义P1 I/O口,其地址90H

sfr关键定后面是一个要定义的名字,可任意选取,但要符合标识符的命名规则,名字最好有一定的含义如P1口可以用P1为名,这样程序会变的好读好多.等号后面必须是常数,不允许有带运算符的表达式,而且该常数必须在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范围之内(80H-FFH),具体可查看附录中的相关表.

sfr是定义8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而sfr16则是用来定义16位特殊功能寄存器,如8052的T2定时器,可以定义为:

sfr16 T2 = 0xCC; //这里定义8052定时器2,地址为T2L=CCH,T2H=CDH

用sfr16定义16位特殊功能寄存器时,等号后面是它的低位地址,高位地址一定要位于物理低位地址之上.注意的是不能用于定时器0和1的定义.

sbit可定义可位寻址对象.如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某位.其实这样应用是经常要用的如要访问P1口中的第2个引脚P1.1.我们可以照以下的方法去定义:

(1) sbit位变量名=位地址

sbit P1_1 = Ox91;

这样是把位的绝对地址赋给位变量.同sfr一样sbit的位地址必须位于80H-FFH之间.

(2) sbit位变量名=特殊功能寄存器名^位位置

sft P1 = 0×90;

sbit P1_1 = P1 ^ 1; //先定义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名再指定位变量名所在的位置,当可寻址位位于特殊功能寄存器中时可采用这种方法

(3) sbit位变量名=字节地址^位位置

sbit P1_1 = 0×90 ^ 1;

这种方法其实和2是一样的,只是把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址直接用常数表示.在C51存储器类型中提供有一个bdata的存储器类型,这个是指可位寻址的数据存储器,位于单片机的可位寻址区中,可以将要求可位录址的数据定义为bdata,如:

unsigned char bdata ib; //在可位录址区定义ucsigned char类型的变量ib

int bdata ab[2]; //在可位寻址区定义数组ab[2],这些也称为可寻址位对象

sbit ib7=ib^7 //用关键字sbit定义位变量来独立访问可寻址位对象的其中一位

sbit ab12=ab[1]^12;

操作符”^”后面的位位置的最大值取决于指定的基址类型,char0-7,int0-15,long0-31

sfr并标准C语言的关键字,而是Keil为能直接访问80C51中的SFR而提供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其用法是:

sfrt变量名=地址值。

2)符号P1_0来表示P1.0引脚。

在C语言里,如果直接写P1.0,C编译器并不能识别,而且P1.0也不是一个合法的C语言变量名,所以得给它另起一个名字,这里起的名为P1_0,可是P1_0是不是就是P1.0呢?你这么认为,C编译器可不这么认为,所以必须给它们建立联系,这里使用了KeilC的关键字sbit来定义,sbit的用法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sbit位变量名=地址值

第二种方法:sbit位变量名=SFR名称^变量位地址值

第三种方法:sbit位变量名=SFR地址值^变量位地址值

如定义PSW中的OV可以用以下三种方法:

sbit OV=0xd2(1)说明:0xd2

是OV的位地址值

sbit OV=PSW^2(2)说明:其中PSW

必须先用sfr定义好

sbit OV=0xD0^2(3)说明:0xD0

就是PSW的地址值

因此这里用sfr P1_0=P1^0;就是定义用符号P1_0来表示P1.0引脚,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起P10一类的名字,只要下面程序中也随之更改就行了。

4.sfr16 16位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16占用两个内存单元,值域为0~65535。sfr16和sfr一样用于操作特殊功能寄存器,所不同的是它用于操作占两个字节的寄存器,好定时器T0和T1

5.sbit可录址位

sbit同位是C51中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可以访问芯片内部的RAM中的可寻址位或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可寻址位。如先前我们定义了

sfr P1 = 0×90; //因P1端口的寄存器是可位寻址的,所以我们可以定义

sbit P1_1 = P1^1;//P1_1为P1中的P1.1引脚

//同样我们可以用P1.1的地址去写,如sbit P1_1 = 0×91;

这样我们在以后的程序语句中就可以用P1_1来对P1.1引脚进行读写操作了

网友A:
sbit位变量名=地址值

网友B:
bit是C语言标准库中定义的一个宏,用于访问位地址。
使用bit时,需要先包含头文件<bit.h>。
bit宏定义了一个位地址,可以通过位地址来操作寄存器中的特定位。
例如,bit btemp = P1^0; 表示定义了一个位变量btemp,它关联到了 Port 1 的第0位。

网友C:
bit用于定义普通的位变量,这些变量存储在8051单片机的位寻址区(通常是RAM中的20H到2FH单元)。

网友D:
sbit用于定义一个特殊的位变量,它可以直接映射到8051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FR)中的某个位。

网友E:
bit是一个数据类型,它表示一个单独的二进制位(0或1)。bit类型的变量占用一个位的空间,在大多数实现中,这意味着它们实际上会占用一个字节的存储空间,但只使用其中的一位。

网友B:
bit变量的存储位置是由编译器自动分配的,开发者无法指定具体的物理地址。

网友F:
bit变量可以用于任何需要位级操作的地方,而sbit变量专门用于硬件控制。

网友G:
sbit是特定于某些单片机编译器的宏,用于在特定寄存器中指定一个位。

网友H:
bit 变量通常直接映射到微控制器的硬件资源上,这使得它们非常适合用于控制特定的硬件功能。而 bit 变量虽然也可以用于位操作,但可能不直接映射到硬件资源。

网友B:
sbit 更常用于与特定硬件交互的嵌入式编程中,而 bit 可能更适用于一般的位操作或逻辑运算。

网友I:
bit 定义的位变量存储在可位寻址的RAM区域。
sbit 定义的特殊功能位映射到特定的SFR位上,这些SFR位通常用于控制微控制器的外设。

网友J:
bit 定义的位变量通常用于程序中的标志位,比如表示某个条件是否为真。
sbit 定义的特殊功能位用于控制微控制器的外设,比如IO口的某个位。

网友K:
bit和sbit并不是标准的关键字,而是特定于某些嵌入式系统编程环境的扩展,尤其是在8051系列单片机的编程中。在这些环境中,bit和sbit用于定义位变量,但是它们的用法和作用有所不同。

网友L:
bit是标准C语言的一部分,而sbit是特定编译器的扩展。

网友M:
最多可以定义128个bit类型的变量,这是因为C51编译器将它们组织在几个专用的位寻址区中,每个区8位,共16个这样的区。
bit类型的变量可以用于任何通用的位操作,如逻辑运算(AND、OR、XOR)、位移等。

网友N:
bit类型变量是用于一般目的的位操作,而sbit用于直接访问和控制微控制器的硬件特性。

网友O:
bit 是标准C语言(尽管不是所有编译器都支持)或特定于微控制器编程环境(如Keil C51)的一个扩展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位变量。

网友P:
bit关键字用于在C程序中定义一个位变量。这些位变量通常存储在编译器指定的内存区域(如内部RAM)中,但具体存储位置依赖于编译器和平台。

网友Q:
sbit用于直接访问和操作这些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特定位,这在嵌入式系统编程中非常常见,因为很多微控制器的功能都是通过设置或清除特定寄存器中的位来实现的。

网友R:
sbit(Special Bit)关键字在Keil C51等嵌入式C编译器中用于定义一个可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FR)中的单个位。SFR是微控制器内部预先定义好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寄存器,如I/O端口、定时器控制寄存器等。

网友:
bit变量占用一个位的存储空间,尽管实际上可能占用一个完整的字节,而sbit变量不占用额外的存储空间,因为它们是对已有位的引用。

网友S:
sbit 是特定于某些微控制器(如Intel 8051系列)或编译器(如Keil C51)的一个关键字。

网友N:
bit 关键字用于定义一个位变量,这个变量位于可位寻址的RAM区域中,通常是内部的RAM区域。
sbit 关键字用于定义一个特殊功能位,这个位通常映射到微控制器的某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特定位上。

网友T:
bit和sbit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使用环境和语法。

网友U:
bit 定义的位变量可以在声明时初始化,也可以在程序运行中改变其值。
sbit 定义的特殊功能位同样可以在声明时初始化,并且在程序运行中改变其值来控制硬件。

网友V:
bit 定义的位变量通过变量名直接访问。
sbit 定义的特殊功能位通过变量名访问,但实际上是对应到微控制器硬件的某个具体位。

网友W:
bit变量主要用于在程序中存储单个的二进制位(0或1),适用于需要精细控制单个位的场景,如标志位、状态位等。

网友X(2024-07-17):
bit用于定义普通的位变量,而sbit用于定义可以直接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中某个位的变量。

网友Y:
sbit 用于声明一个可位寻址的变量,这意味着该变量可以直接映射到微控制器的一个特定位上。

网友Z:
sbit(特殊位)是一种用于直接访问8051微控制器特殊功能寄存器(SFR)中某个特定位的类型。使用sbit可以方便地控制微控制器的各种I/O口和其他硬件资源。

网友AA:
C语言中,bit和sbit的主要区别在于:bit用于声明整数类型的变量,而sbit用于声明特殊位字段,用于嵌入式编程中对硬件寄存器的位操作。

网友AB:
sbit是特定于某些微控制器编译器的宏,它指定特定寄存器中的一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