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keil MDK 6和5版编译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4-06-20):
在将使用旧版项目升级到新版后,发现程序不能顺利执行了,通过查找原因竟然是因为使用的MKD 编译器版本不同造成的。旧版使用MDK 5版编译通过,工作正常,新版使用MDK 6版编译通过,但是工作不正常了。旧版使用MDK 6编译也工作不正常。

网友A:
看来软件还是不能随便升级啊

网友:
用的不是新库吧,用新版本的库,只支持AC6

网友B:
应该是软件冲突了

网友C:
在将使用旧版项目升级到新版后,发现程序不能顺利执行了,通过查找原因竟然是因为使用的MKD 编译器版本不同造成的。

网友D:
旧版项目升级到新版后,发现程序不能顺利执行建议直接换回旧版的

网友E:
对的,可能你升级之后编译链就变化了

网友F:
我建议你还得降到keil老版本才行啊

网友G:
一般来说,是编译链变成6了,你需要5的编译链是吧

网友H:
确保在MDK 6中使用的编译器选项与MDK 5中一致,特别是优化级别和语言标准

网友I:
对比编译输出,比较MDK 5和MDK 6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查看是否有差异,特别是函数调用和数据访问部分

网友J:
通过调试器逐步执行代码,观察程序在MDK 6下的行为,并与MDK 5下的行为进行对比

网友K:
如果发现新版本的库或API与旧代码不兼容,可能需要更新代码以适应新版本的MDK。

网友L:
如果怀疑是编译器或工具链的bug,可以向ARM或MDK的官方技术支持反馈问题,寻求帮助

网友M:
你改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一般是换个编译链就好了

网友N:
这个编译链是不是得后安装啊,好像keil6不支持AMCC5了吧

网友O(2025-07-16):
AC5编译器可以单独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