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51编程中sbit sfr 用法

楼主(2024-06-19):
1 首先区分bit 和sbit

bit和int char之类的差不多,只不过char=8位, bit=1位而已。都是变量,编译器在编译过程中分配地址。除非你指定,否则这个地址是随机的。这个地址是整个可寻址空间,RAM+FLASH+扩展空间。bit只有0和1两种值,意义有点像Windows下VC中的BOOL。

sbit是对应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可位寻址区:20H~2FH。一旦用了sbi xxx = REGE^6这样的定义,这个sbit量就确定地址了。sbit大部分是用在寄存器中的,方便对寄存器的某位进行操作的。

sbit的用法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sbit 位变量名=地址值

  第二种方法:sbit 位变量名=SFR名称^变量位地址值

  第三种方法:sbit 位变量名=SFR地址值^变量位地址值

如定义PSW中的OV可以用以下三种方法:

sbit OV=0xd2 (1)说明:0xd2是OV的位地址值

sbit OV=PSW^2 (2)说明:其中PSW必须先用sfr定义好

sbit OV=0xD0^2 (3)说明:0xD0就是PSW的地址值

  因此这里用sfr P1_0=P1^0;就是定义用符号P1_0来表示P1.0引脚,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起P10一类的名字,只要下面程序中也随之更改就行了。

注意:"^"实质代表的是异或运算,可以算一下,恰好符合。

2.Sfr用法

sfr 似乎不是标准C 语言的关键字,而是Keil 为能直接访问80C51 中的SFR 而提供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其用法是:sfrt 变量名=地址值。

例:sfr P1 = 0x90;

这样的一行即定义P1 与地址0x90 对应,P1 口的地址就是0x90.

SFR的定义在头文件reg51.h或reg52.h中。

网友A:
在C51单片机编程中,sfr 和 sbit 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它们用于直接访问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和寄存器中的位。

网友B:
使用sbit定义的位只能是对I/O端口的一位进行操作,而sfr定义的是整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在使用sbit和sfr时,需要了解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以知道每个寄存器的地址和位定义。

网友A:
在进行位操作时,使用sbit比直接操作sfr中的位要方便得多,因为它允许你直接通过变量名来访问和操作特定的位。

网友C:
#include <reg51.h> // 包含预定义的SFR和sbit的头文件

// 自定义sfr和sbit
sfr P1 = 0x90;
sbit P1_0 = P1^0;
sbit P1_7 = P1^7;

void main() {
    // 设置P1.0为高电平,P1.7为低电平
    P1_0 = 1;
    P1_7 = 0;

    while(1) {
        // 主循环中可以添加其他代码
    }
}

网友D:
只有在需要访问不常用的SFR或特定配置时,才需要自己定义。

网友E:
实际编程时,通常不需要手动定义SFR和sbit

网友F:
在C51编程中,sbit 和 sfr 是两个关键字,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s, SFRs)和它们的位。这些关键字是Keil C51编译器的一部分,用于访问8051系列单片机的硬件资源。

网友G:
sbit和sfr都是C语言的扩展关键字,仅在Keil等特定的编译器中有效。

网友H:
使用sbit定义的位可以直接在程序中作为布尔变量使用,可以对其赋值如P1_0 = 0;或者P1_0 = 1;,也可以使用位运算符对其进行操作,如P1_0 |= 0x01;将P1.0置为高电平。

网友I:
sfr和sbit都是Keil C(或其他针对8051的C编译器)的扩展,它们不是标准C语言的一部分。

网友J:
sbit关键字:用于在C语言中指定一个特定的I/O端口或者特定的位。它允许你像访问变量一样访问I/O端口的一位。

网友K:
在C51编程中,sfr和sbit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它们专门用于访问和操作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及其位。

网友A:
sfr 关键字用于定义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允许程序员直接通过变量名访问该寄存器。

网友D:
使用sfr和sbit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特别是当你需要频繁访问和操作微控制器的硬件时。

网友L:
sbit 关键字用于定义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单个位,使得可以直接通过变量名操作该位。

网友M:
使用sfr定义的寄存器可以直接在程序中作为整型变量使用,可以对其赋值和读取。

网友N:
sbit 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直接对应到某个SFR中的某一位。这使得你可以直接通过变量名来访问和操作那个特定的位,而不需要通过整个SFR来进行。这对于控制GPIO口的单个引脚特别有用。

网友C:
sfr关键字:用于在C语言中直接访问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它用于访问那些不是I/O端口的寄存器。

网友O:
它们是C51编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对于高效地编写嵌入式系统代码至关重要。

网友P:
sbit和sfr都是C51编程中用来方便访问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和I/O端口位的关键字,它们使得对单片机的编程更加直观和容易。

网友Q:
在使用sfr和sbit时,需要确保你声明的地址与8051微控制器的SFR地址相匹配。

网友R:
sfr 关键字用于定义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S:
在C51编程中,sbit 和 sfr 都是用来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sbit 用于定义单个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而 sfr 用于定义整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T:
sbit(Single Bit)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特定位。这允许你直接访问和操作寄存器中的某一位,而不需要使用位操作符。

网友U:
sfr 关键字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字节地址。在8051单片机中,有许多用于控制外设和内部功能的寄存器,这些寄存器的地址通常是固定的,并且位于特定的地址范围内(通常是0x80到0xFF)。

网友M:
sfr(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别名。在8051系列单片机中,许多控制和状态信息都存储在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如端口寄存器、定时器寄存器、中断控制寄存器等。

网友V:
sbit 关键字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个别位。当你需要单独控制或读取SFR中的某一位时,可以使用 sbit。

网友F:
sbit 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特定位,而 sfr 用于定义整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W:
SFR是8051微控制器内部的一组用于控制各种硬件功能的寄存器,比如定时器、串口、I/O端口等。

网友X:
包含了 reg51.h 头文件,它包含了大多数常用SFR和sbit的预定义。然后,我们自定义了P1口的SFR和两个sbit。

网友Y:
sbit:sbit 关键字用于定义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的特定位。

网友Z:
sbit和sfr是两个用于访问单片机寄存器特殊功能寄存器(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SFR)的关键字。

网友AA:
sfr 和 sbit 的使用可以让程序员更加方便地控制单片机的硬件资源,比如设置I/O口的电平、配置定时器/计数器、控制中断等。

网友AB:
如果需要访问不常用的sfr或特定配置,只需定义自己的sfr。

网友B(2024-07-19):
sfr和sbit定义通常放在文件的开头部分,且一般在全局作用域内定义。
sbit只能用于那些可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如P0、P1、P2、P3等端口寄存器。

网友AC:
sfr 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直接对应到8051微控制器的某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地址上。这样,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变量名来访问和操作那个特定的SFR了

网友AD:
sbit SFR_BIT = SFR_ADDR ^ BIT_POS;
其中,SFR_BIT 是你定义的特定位变量名,SFR_ADDR 是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BIT_POS 是该特定位在寄存器中的位置(从0开始计数)。

网友AE:
关键字sfr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允许程序员通过变量名直接访问它。

网友AF:
sfr关键字:c语言中直接访问单片机的特殊函数寄存器。

网友AG(2024-09-03):
在C51编程中,sbit和sfr用于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访问。sbit用于访问SFR中的位,而sfr用于访问整个SFR。例如,使用sbit P2^0 = 0x87,可以操作端口P2的第0位;使用sfr sbuf = 0xA0,可以操作串行缓冲区寄存器sbuf。

网友AH:
sfr关键字:c语言中直接访问MCU的特殊功能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