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语言的关键词

楼主(2024-06-21):
sbit用来定义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某一位。

sbit name = sfr-name ^ bit-position;
sbit name = sfr-address ^ bit-position;
sbit name = sbit-address;
    name           特殊功能寄存器某一位的名称
    sfr-name         已定义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名称
    bit-position         特殊功能寄存器比特位置
    sfr-address         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
    sbit-address             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比特地址
sbit提供了访问可位寻址特殊功能寄存器以及其他可位寻址对象的方法。

sbit EA = 0xAF;
该语句将EA定义为特殊功能寄存器某位,地址为0XAF,在8051单片机中代表开启中断使能寄存器的所有位。

以sbit访问的对象与sfr16相同为小端模式存储,而int、long型以大端模式存储。

为sbit 名称指定地址的三种方法:

1)

sbit name = 特殊功能寄存器名称^比特位置;
比如:

sfr  PSW = 0xD0;
sfr  IE = 0xA8;

sbit OV = PSW^2;
sbit CY = PSW^7;
sbit EA = IE^7;
2)

sbit name = 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比特位置;

sbit OV = 0xD0^2;
sbit CY = 0xD0^7;
sbit EA = 0xA8^7;
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必须能被8整除。

3)

sbit name = 位地址;
比如:

sbit OV = 0xD2;
sbit CY = 0xD7;
sbit EA = 0xAF;

只有地址能够被8整除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才是可位寻址的。
sbit用来访问bdata类型变量的某一比特位。
sbit变量不能在函数内部声明。

网友:
不能将关键字用作标识符,比如变量名、函数名或者任何用户定义的标识符。

网友A:
C语言是大小写敏感的,因此if和If会被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关键字通常是小写的。

网友B:
一些编译器可能会引入自己的扩展关键字,如GCC的__attribute__和__extension__。这些关键字并不属于标准C语言,但在特定编译器中可以使用。

网友C:
每个关键词都有其特定的语法和语义,了解每个关键词的正确用法是编写有效C程序的基础。

网友D:
如果尝试将关键词用作标识符,编译器会报错,指出该标识符已被保留。

网友E:
虽然注释不会影响程序的编译,但为了避免混淆和误导,最好避免在注释中使用关键词。

网友F:
有些关键词只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才有意义。

网友G:
编程语言的基础组成部分,它们具有特殊的含义和用途。

网友H:
每个关键词都有特定的含义和用法。例如,“int”用于声明整数类型的变量,“void”用于声明没有返回值的函数。

网友:
关键字是C语言的保留词,不能用作变量名、函数名或其他用户定义的标识符。

网友I:
有些编译器可能支持非标准的扩展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在其他编译器中可能不被识别。

网友J:
不要将关键词用作变量名或函数名,这可能导致编译错误或误解代码意图。

网友K(2024-07-24):
关键词不能用作变量名、函数名或其他用户定义的标识符。如果尝试这样做,编译器会报错。

网友L:
关键词是C语言中预定义的,如果将其用作变量名或函数名,会导致编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