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vgl的教程有木有啊

楼主(2024-06-17):
如果用ST7735显示屏,驱动起来后该如何使用LVGL呢?

网友A:
网上很多LVGL的教程,找几个来看看。

网友B:
LVGL是一个开源的嵌入式图形库,广泛用于微控制器和小型系统上的图形用户界面(GUI)开发。要将LVGL与ST7735显示屏结合使用,你需要找个demo来弄比较合适

网友C:
确保你的微控制器与ST7735显示屏正确连接。通常需要连接SPI接口(包括CLK、MOSI、CS、DC、RST等引脚),以及电源和地线。

网友D:
下载并配置LVGL库,你可以从LVGL的官方网站或GitHub仓库获取最新版本的库。

根据你的项目需求,配置LVGL的选项,如颜色深度、显示尺寸、触摸支持等。这通常通过修改lv_conf.h文件来完成。

网友E:
编写ST7735显示屏的驱动代码,以便与LVGL库进行交互。这包括初始化SPI接口、设置显示方向、发送像素数据等。

网友F:
实现LVGL所需的显示驱动函数,如lv_disp_drv_init、disp_flush等。这些函数负责将LVGL生成的图形数据发送到ST7735显示屏。

网友G:
在你的项目中包含LVGL库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初始化LVGL库,包括任务调度器、显示驱动、输入设备(如果有的话)等。

网友H:
创建和配置LVGL的图形对象(如按钮、标签、图表等),并设置它们的样式和事件处理函数。

网友I:
编译并下载你的项目到微控制器。运行程序,观察ST7735显示屏是否正确显示LVGL生成的图形界面。

网友J:
使用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在线调试器等)来排查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