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结构体变量和结构体类型的定义

楼主(2024-06-24):
结构体类型定义

定义方式1:

Typedef struct  LNode {

   int  data;  // 数据域

   struct LNode   *next;  // 指针域

} *LinkList;

定义方式2:

struct  LNode {

   int  data;  // 数据域

   struct LNode   *next;  // 指针域

};

Typedef struct  LNode  *LinkList;

以上两个定义方式是等价的,是将 *LinkList 定 义为 struct LNode 类型,即 LinkList 被定义为一个类型名。这样就可以用 LinkList 来定义说明新的变量了,如:

LinkList  L;

即将 L 定义为 struct LNode 类型的指针变量。

2.结构体类型变量定义

定义方式1:

struct  LNode {

   int  data;  // 数据域

   struct LNode   *next;  // 指针域

}LnodeA;

定义方式2:

struct  LNode {

   int  data;  // 数据域

   struct LNode   *next;  // 指针域

};

struct  LNode LnodeA;

以上两个定义方式也是等价的,这样就将 LnodeA 定义为一个 struct LNode 类型的变量,即 LnodeA 为一个 struct LNode 类型的变量名。

结构体内标的定义方式

1.结构体,透明表区,DATA ELEMENT,DOMAIN

透明表是对一个物理表的逻辑描述,透明表里有许多字段,并且定义某些字段为 PRIMARY KEY,字段里又包含 DATA ELEMENT,用来描述语言属性和技术属性。DATA ELEMENT 中又包含 DOMAIN,它是定义数据类型和字段长度。

结构体一般是用来定义一个结构变量,有临时数据的储存,没有 PRIMARY KEY,结构体里包含 COMPONENT 而不是 FIELD

2.Internal table 中的属性分为三种 LINE TYPE ,KEY,TABLE KIND。

LINE TYPE 在 INTERNAL TABLE 里单独的一行叫 LINE TYPE,每一行的结构都一样。

KEY:相当于数据库里的主键。在排序的时候有用,UNIQUE 或 NON-UNIQUE。

TABLE KIND:分为 STANDARD,SORTED,HASHED。

三种类型的内表的定义

标准表:

DATA itab1 TYPE STANDARD TABLE OF scarr WITH NON-UNIQUE KEY carrid.

排序表:

DATA itab2 TYPE SORTED TABLE OF scarr WITH NON-UNIQUE KEY carrid.

哈希表:

DATA itab3 TYPE HASHED TABLE OF scarr WITH UNIQUE KEY carrid.

一般定义方法(标准表)

根据数据库表定义标准表

DATA itab4 TYPE TABLE OF scarr.

根据自建的结构变量定义标准表(最常用)

DATA: BEGIN OF wa,

    carrid TYPE scarr-carrid,

    carrnamen TYPE scarr-carrname,

    END OF wa.

DATA itab5 LIKE TABLE OF wa.

根据数据字典中的表类型定义标准表

DATA itab6 TYPE ztabtype00_1.

根据内表定义内表

DATA itab7 LIKE itab6.

根据内表定义结构

DATA wa1 LIKE LINE OF itab7.

3. 定义结构的方式

根据数据字典中的表或者结构来定义程序的结构变量(或类型)

types str1 type spfli.

data str2 type  sflight.

自定义程序中的结构变量(或类型)-最常见的

data: begin of wa,

carrid type spfli-carrid,

com(10) type c,

end of wa.

根据内表定义结构

data wa like line of itab.

注:根据数据库表定义的一定是结构

同名字段的赋值(重要)

Move-corresponding A  to  B.

read 是读取内表的一条数据

read table itab like table of wa.

读一内表的多条数据应用 loop

loop at itab into wa.

C/C++ 语言中的解释

结构体定义

结构体(struct)是由一系列具有相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数据构成的数据集合,也叫结构。

结构体作用

结构体和其他类型基础数据类型一样,例如 int 类型,char 类型 只不过结构体可以做成你想要的数据类型。以方便日后的使用。

在实际项目中,结构体是大量存在的。研发人员常使用结构体来封装一些属性来组成新的类型。

结构体在函数中的作用不是简便,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封装。封装的好处就是可以再次利用。让使用者不必关心这个是什么,只要根据定义使用就可以了。

结构体的大小与内存对齐

结构体的大小不是结构体元素单纯相加就行的,因为我们现在主流的计算机使用的都是 32Bit 字长的 CPU,对这类型的 CPU 取 4 个字节的数要比取一个字节要高效,也更方便。所以在结构体中每个成员的首地址都是4的整数倍的话,取数据元素是就会相对更高效,这就是内存对齐的由来。

每个特定平台上的编译器都有自己的默认"对齐系数"(也叫对齐模数)。程序员可以通过预编译命令 #pragma pack(n),n=1,2,4,8,16 来改变这一系数,其中的n就是你要指定的"对齐系数"。

规则:

1、数据成员对齐规则:结构(struct)(或联合(union))的数据成员,第一个数据成员放在 offset 为 0 的地方,以后每个数据成员的对齐按照 #pragma pack指定的数值和这个数据成员自身长度中,比较小的那个进行。

2、结构(或联合)的整体对齐规则:在数据成员完成各自对齐之后,结构(或联合)本身也要进行对齐,对齐将按照< span class="marked">#pragma pack 指定的数值和结构(或联合)最大数据成员长度中,比较小的那个进行。

3、结合1、2颗推断:当#pragma pack的n值等于或超过所有数据成员长度的时候,这个n值的大小将不产生任何效果。

C++ 中的结构体

在 C 语言中,可以定义结构体类型,将多个相关的变量包装成为一个整体使用。在结构体中的变量,可以是相同、部分相同,或完全不同的数据类型。在 C 语言中,结构体不能包含函数。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中,对象具有状态(属性)和行为,状态保存在成员变量中,行为通过成员方法(函数)来实现。C 语言中的结构体只能描述一个对象的状态,不能描述一个对象的行为。在 C++ 中,考虑到 C 语言到 C++ 语言过渡的连续性,对结构体进行了扩展,C++ 的结构体可以包含函数,这样,C++ 的结构体也具有类的功能,与class 不同的是,结构体包含的函数默认为 public,而不是 private。

C++ 控制台输出例子:

实例

#include

#include   //定义结构体

using namespace std;

struct point

{

    //包含两个变量成员

    int x;

    int y;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point pt;

    pt.x=1;

    pt.y=2;

    cout<    return EXIT_SUCCESS;

}

C++中的结构体与类的区别

类与结构体在 C++ 中只有两点区别,除此这外无任何区别。

(1)class 中默认的成员访问权限是 private 的,而 struct 中则是 public 的。

(2)从 class 继承默认是 private 继承,而从 struct 继承默认是 public 继承。

这两种定义有什么区别?

typedef struct student

{

    int num;

    struct student *next;

}student;

struct student

{

    int num;

    struct student *next;

};

第二个 struct student 是定义了一个 student 结构体,这个明白吧。

第一个是用 typedef 把 struct student 这个结构体类型名字重新定义为 student,也就是说 struct student 和 student 表示同一个事物,都是一个类型的标识符,比如 typedef int zhengshu; 就是你把整型 int 重命名为 zhengshu,下面定义:int i; 和 zhengshu i; 两句就是等价的了。

结构是由基本数据类型构成的、并用一个标识符来命名的各种变量的组合。结构中可以使用不同的数据类型。

结构说明和结构变量定义

在 Turbo C 中,结构也是一种数据类型,可以使用结构变量,因此,象其它类型的变量一样,在使用结构变量时要先对其定义。

定义结构变量的一般格式为:

struct 结构名

{

    类型 变量名;

    类型 变量名;

...

} 结构变量;

结构名是结构的标识符不是变量名。

类型为第二节中所讲述的五种数据类型(整型、浮点型、字符型、指针型和无值型)。

构成结构的每一个类型变量称为结构成员,它象数组的元素一样,但数组中元素是以下标来访问的,而结构是按变量名字来访问成员的。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怎样定义结构变量。

struct string

{

    char name[8];

    int age;

    char sex[4];

    char depart[20];

    float wage1,wage2,wage3;

}person;

这个例子定义了一个结构名为 string 的结构变量 person,如果省略变量名 person,则变成对结构的说明。用已说明的结构名也可定义结构变量。这样定义时上例变成:

struct string

{

    char name[8];

    int age;

    char sex[4];

    char depart[20];

    float wage1,wage2,wage3;

};

struct string person;

如果需要定义多个具有相同形式的结构变量时用这种方法比较方便,它先作结构说明,再用结构名来定义变量。

例如:

struct string Tianyr, Liuqi, ...;

如果省略结构名,则称之为无名结构,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函数内部,用这种结构时前面的例子变成:

struct

{

    char name[8];

    int age;

    char sex[4];

    char depart[20];

    float wage1,wage2,wage3;

} Tianyr, Liuqi;

结构变量的使用

结构是一个新的数据类型,因此结构变量也可以象其它类型的变量一样赋值、运算,不同的是结构变量以成员作为基本变量。

结构成员的表示方式为:

结构变量.成员名

如果将结构变量.成员名看成一个整体,则这个整体的数据类型与结构中该成员的数据类型相同,这样就可象前面所讲的变量那样使用。

下面这个例子定义了一个结构变量,其中每个成员都从键盘接收数据,然后对结构中的浮点数求和,并显示运算结果。请注意这个例子中不同结构成员的访问。

实例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

    struct

    {

        char name[8];

        int age;

        char sex[4];

        char depart[20];

        float wage1,wage2,wage3;

    }a;

    float wage;

    char c='Y';

    while(c=='Y'||c=='y')

    {

        printf(nName:);

        scanf(%s, a.name);

        printf(Age:);

        scanf(%d, &a.wage);

        printf(Sex:);

        scanf(%s, a.sex);

        printf(Dept:);

        scanf(%s, a.depart);

        printf(Wage1:);

        scanf(%f, &a.wage1);

        printf(Wage2:);

        scanf(%f, &a.wage2);

        printf(Wage3:);

        scanf(%f, &a.wage3);

        wage=a.wage1+a.wage2+a.wage3;

        printf(The sum of wage is %6.2fn, wage);

        printf(Continue?);

        c=getche();

    }

}

结构数组和结构指针

结构是一种新的数据类型, 同样可以有结构数组和结构指针。

1.结构数组

结构数组就是具有相同结构类型的变量集合。假如要定义一个班级40个同学的姓名、性别、年龄和住址,可以定义成一个结构数组。如下所示:

struct

{

    char name[8];

    char sex[4];

    int age;

    char addr[40];

}student[40];

也可定义为:

struct string

{

    char name[8];

    char sex[4];

    int age;

    char addr[40];

};

struct string student[40];

需要指出的是结构数组成员的访问是以数组元素为结构变量的, 其形式为:

结构数组元素.成员名

例如:

student[0].name

student[30].age

实际上结构数组相当于一个二维构造, 第一维是结构数组元素, 每个元素是一个结构变量, 第二维是结构成员。

注意: 结构数组的成员也可以是数组变量。

例如:

struct a

{

    int m[3][5];

    float f;

    char s[20];

}y[4];

为了访问结构a中结构变量 y[2] 的这个变量, 可写成 y[2].m[1][4]

2.结构指针

结构指针是指向结构的指针。它由一个加在结构变量名前的* 操作符来定义, 例如用前面已说明的结构定义一个结构指针如下:

struct string

{

    char name[8];

    char sex[4];

    int age;

    char addr[40];

}*student;

也可省略结构指针名只作结构说明, 然后再用下面的语句定义结构指针。

struct string *student;

使用结构指针对结构成员的访问,与结构变量对结构成员的访问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结构指针对结构成员的访问表示为:

结构指针名->结构成员

其中 -> 是两个符号 - 和 > 的组合,好象一个箭头指向结构成员。例如要给上面定义的结构中 name 和 age 赋值,可以用下面语句:

strcpy(student->name, Lu G.C);

student->age=18;

实际上,student->name 就是 (*student).name 的缩写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结构指针是指向结构的一个指针,即结构中第一个成员的首地址,因此在使用之前应该对结构指针初始化,即分配整个结构长度的字节空间,这可用下面函数完成, 仍以上例来说明如下:

student=(struct string*)malloc(size of (struct string));

size of (struct string) 自动求取 string 结构的字节长度, malloc() 函数定义了一个大小为结构长度的内存区域,然后将其诈地址作为结构指针返回。

注意:

1. 结构作为一种数据类型,因此定义的结构变量或结构指针变量同样有局部变量和全程变量,视定义的位置而定。

2. 结构变量名不是指向该结构的地址,这与数组名的含义不同,因此若需要求结构中第一个成员的首地址应该是 &[结构变量名]。

3. 结构的复杂形式:嵌套结构

嵌套结构是指在一个结构成员中可以包括其它一个结构,Turbo C 允许这种嵌套。

例如: 下面是一个有嵌套的结构

struct string

{

    char name[8];

    int age;

    struct addr address;

} student;

其中: addr 为另一个结构的结构名, 必须要先进行, 说明, 即

struct addr

{

    char city[20];

    unsigned lon zipcode;

    char tel[14];

}

如果要给 student 结构中成员 address 结构中的 zipcode 赋值, 则可写成:

student.address.zipcode=200001;

每个结构成员名从最外层直到最内层逐个被列出,即嵌套式结构成员的表达方式是:

结构变量名.嵌套结构变量名.结构成员名

网友A:
可以使用typedef关键字为结构体类型定义一个新的别名,简化结构体类型的声明。

网友B:
结构体可以作为函数的参数传递,但如果是大型结构体,可能会导致性能问题,因为这会复制整个结构体。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使用指针传递结构体。

网友C:
可以定义结构体数组,即数组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结构体。

网友D:
使用struct关键字开始定义。
结构体名在struct关键字之后定义,且在整个程序中必须是唯一的(除非使用了typedef进行别名定义)。
结构体体内可以包含多个不同类型的成员,每个成员的定义类似于普通变量的定义,成员之间用分号;分隔。
结构体定义以分号;结束。

楼主:
可以在定义结构体变量时直接初始化其成员。
使用花括号{}包围初始化列表,成员之间用逗号,分隔。

网友E:
结构体成员可以是位域,用于节省内存。但位域的使用可能会受到平台和编译器的限制,因此需要谨慎使用。

网友F:
在嵌套结构体时,可以选择定义匿名结构体,这样可以直接访问其成员而不需要通过结构体变量。

网友G:
结构体中可以包含其他结构体类型的成员,这称为结构体嵌套。

楼主:
结构体可以作为数组的元素,也可以包含数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注意数组的大小和对齐。

网友H:
在C语言中,结构体(struct)是一种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类型,它允许你将不同类型的数据组合在一起。

网友I:
某些编译器会根据结构体成员的类型自动进行内存对齐,这可能会导致结构体的实际大小大于各成员大小之和。如果需要精确控制内存布局,可以使用#pragma pack指令或编译器特定的对齐选项来指定对齐方式。

网友J:
在多线程环境中,如果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同一个结构体变量,需要考虑同步问题。

网友K:
可以定义指向结构体的指针,通过指针来访问和操作结构体变量。

网友J:
在C语言中,结构体(Structure)是一种复合数据类型,它允许程序员将多个不同类型的数据项组合成一个单一的实体。结构体变量是这个类型的实例,而结构体类型本身是一个模板,用于创建变量。

网友B:
结构体在内存中的存储可能会有对齐的要求,这会影响到结构体的大小和成员的访问效率。
可以使用#pragma pack指令来控制结构体的对齐方式。

网友L:
定义一个名为 Person 的结构体类型,包含 name(字符串),age(整数)和 height(浮点数)三个成员:

网友M:
结构体类型的定义使用 struct 关键字,后跟结构体的名称和花括号内的成员列表。每个成员可以是任何C语言支持的类型,包括基本类型、数组、指针,甚至是其他结构体类型。

网友N:
结构体也可以定义为数组,即结构体类型的多个实例。

网友O:
使用struct关键字来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
结构体类型名应该遵循标识符命名规则,即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且不能以数字开头。
结构体成员可以是基本数据类型,也可以是其他结构体类型或数组等。

网友P:
结构体可以作为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传递大型结构体时,考虑使用指针以提高效率。

网友Q:
可以在结构体类型定义之后,直接定义结构体变量。
也可以在结构体类型定义之后,在其他地方定义结构体变量。
结构体变量在定义时需要指定类型,即前面定义的结构体名(如果使用了typedef定义的别名,也可以使用别名)。

网友:
结构体成员可以在定义结构体变量时初始化,但需注意顺序和匹配数据类型。

网友O:
结构体变量在定义时,会自动在栈上分配内存。
如果需要,也可以使用malloc或calloc等函数在堆上动态分配结构体变量的内存。

网友R:
结构体类型定义实际上并不分配内存,而是定义了一个新的数据类型。你可以随后使用这个类型来声明变量。

网友S:
结构体变量也可以作为数组元素,这样可以管理一组相似的数据集合。

网友T:
在C99及以后的版本中,可以定义可变参数结构体,即最后一个成员可以是变长数组。

楼主:
使用struct关键字定义结构体类型。
结构体类型由一组称为成员(member)的变量组成,这些成员可以是不同的数据类型。
结构体类型的定义以分号(;)结束。

网友U:
结构体成员的顺序会影响结构体的内存布局。在需要与其他语言或平台交互时,成员顺序尤为重要。

网友V:
如果在多个源文件中使用同一个结构体类型,需要在头文件中声明该类型,并在使用它的源文件中包含该头文件。

网友W:
结构体变量可以在定义时进行初始化,使用花括号{}包含初始化列表,按照成员顺序或使用成员名称进行初始化。

网友X: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时,编译器会为这个变量分配连续的内存空间。

网友Y:
结构体类型和变量的作用域应该明确,避免命名冲突。

网友Z:
可以定义指向结构体的指针,使用->运算符来访问结构体成员。

网友Y:
结构体在内存中的布局可能不是成员的顺序排列,而是根据数据类型和系统架构进行优化。这可能会导致结构体的大小比各成员大小之和要大。

网友AA:
可以在定义结构体变量时对其进行初始化。
初始化时,需要按照结构体成员的定义顺序给出各成员的初始值。

网友AB:
一旦定义了结构体类型,就可以使用该类型来创建变量。定义结构体变量时,需要指定其类型,然后可以为其分配内存并访问其成员。

网友AC(2024-07-24):
可以在定义结构体变量时对其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值需要用花括号{}包围,并按照成员声明的顺序给出。

网友AD:
使用.运算符访问结构体变量的成员。
如果结构体变量是指针类型,则使用->运算符访问其成员。

网友AE:
结构体可以嵌套定义,即一个结构体的成员可以是另一个结构体。

网友AF:
结构体可以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也可以作为函数的返回值。

网友AG:
可以在结构体类型定义的同时定义结构体变量,也可以在结构体类型定义之后单独定义结构体变量。
结构体变量的定义需要指定具体的结构体类型。

网友S:
使用.运算符来访问结构体变量的成员。
结构体指针也可以使用->运算符来访问其指向的结构体成员。

网友AH:
可以在函数内部定义结构体,但这样的结构体仅在函数内部可见,称为局部结构体。

网友AI:
结构体(struct)是一种复合数据类型,允许你将多个不同类型的变量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单元。

网友AJ:
结构可以用作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

网友AK:
结构类型定义并不实际分配内存,而是定义一个新的数据类型。

网友AL(2024-09-03):
您可以定义指向该结构的指针,并使用这些指针来访问和操作结构变量。

网友AM:
结构变量也可以用作数组元素,允许您管理一组类似的数据。

网友AN:
结构变量可以在定义时初始化。在初始化期间,每个结构成员的初始值需要按照定义结构成员的顺序给出。

网友AO:
结构成员可以是位字段以节省内存。但是,位字段的使用可能会受到平台和编译器的限制,所以要小心使用。

网友AP:
在c #中,结构是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允许您将不同类型的数据组合在一起。

网友AQ(2024-10-11):
该结构可以作为参数或函数的返回值传递给函数。

网友AR:
结构是一种复合数据类型,允许您将不同类型的多个变量组合成一个单元。

网友AS:
结构体变量和结构体类型的定义可以简洁地描述为:结构体类型定义包含多个数据类型的组合,而结构体变量则是这种类型的实例或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