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关于STM32L的运行功耗和手册不对应的问题

楼主(2024-06-18):
使用STM32L010的这个单片机时,查阅手册第1页和第16页关于运行功耗的表述说,Runmode时功耗为140uA/Mhz,可以低至46uA/mhz,但是我实际使用时,使用内部HSI晶振,频率为4Mhz时(关闭PLL),和实际不符合。板子上只有一个单片机,和一个LDO,没有其他元件,板子总电流为1.24mA,拆除单片机电流为0.24mA,所以得到单片机电流为1mA,也就是实际测算的单片机消耗的电流大概在1mA,也就是说是250uA/Mhz,这个电流和手册中差别很大。请问要怎么样才能做到手册中的功耗?有无测试例程?

网友A:
是有地方没配置对吗

网友B(2024-08-31):
使用合适的精密电流表,并确保测量电路的连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