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内存相关的malloc函数和calloc函数

楼主(2024-06-18):
1、malloc函数
malloc函数是C语言中用于动态内存分配的主要函数之一。它的原型如下:

1void* malloc(size_t size);
malloc函数接受一个size_t类型的参数,表示要分配的字节数,并返回一个指向分配的内存区域的指针。如果内存分配成功,则返回非空指针;如果内存分配失败,则返回NULL。

malloc函数的示例代码:

1#include <stdio.h>
2#include <stdlib.h>
3
4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5    int* p;
6    int n = 5;
7
8    // 使用malloc分配内存
9    p = (int*)malloc(n * sizeof(int));
10    if (p == NULL) {
11        printf("内存分配失败!\n");
12        return 1;
13    }
14
15    // 使用分配的内存
16    for (int i = 0; i < n; i++) {
17        p[i] = i + 1;
18    }
19
20    // 打印数组元素
21    for (int i = 0; i < n; i++) {
22        printf("%d ", p[i]);
23    }
24    printf("\n");
25
26    // 释放内存
27    free(p);
28
29    return 0;
30}

在上面的示例中,首先使用malloc函数分配了一个大小为n个int类型的内存区域,并将返回的指针赋值给p。然后,使用这块内存存储了一些数据,并打印出来。最后,使用free函数释放了这块内存。

2、calloc函数
calloc函数与malloc函数类似,也是用于动态内存分配的。它的原型如下:

1void *calloc(size_t nmemb, size_t size);
calloc函数接受两个参数:nmemb表示要分配的元素个数,size表示每个元素的大小。与malloc不同的是,calloc还会将分配的内存区域初始化为0。

calloc函数的示例代码:

1#include <stdio.h>
2#include <stdlib.h>
3
4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5    int* p;
6    int n = 5;
7
8    // 使用calloc分配并初始化内存
9    p = (int*)calloc(n, sizeof(int));
10    if (p == NULL) {
11        printf("内存分配失败!\n");
12        return 1;
13    }
14
15    // 打印数组元素(应为0)
16    for (int i = 0; i < n; i++) {
17        printf("%d ", p[i]);
18    }
19    printf("\n");
20
21    // 释放内存
22    free(p);
23
24    return 0;
25}

在上面的示例中,使用calloc函数分配了一个大小为n个int类型的内存区域,并将返回的指针赋值给p。由于calloc会将分配的内存区域初始化为0,因此打印出来的数组元素都应该是0。最后,使用free函数释放了这块内存。

申请堆空间

网友A:
malloc函数接受一个size_t类型的参数,表示要分配的字节数,并返回一个指向分配的内存区域的指针

网友B:
calloc函数接受两个参数:nmemb表示要分配的元素个数,size表示每个元素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