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代码编写过程中的变量名是用拼音还是英语单词

楼主(2024-06-18):
你们不会写的英语单词是用拼音还是去查字典?
最近我编写代码时候,很多变量的名字英语不会,比如灵敏度啊。是写拼音lingmindu还是去查字典写sensitivity

楼主:
感谢建议。以后遇到不会的就查单词。

网友A:
一般我都是用英文,或者是英文缩写

网友B:
其实用拼音也可以,但是最好还是规范点

网友C:
看你公司要求呗,其实就算是有些单词不知道不记得,可以用网络翻译一下的

网友D:
如果您知道一个相关的单词,可以使用同义词词典来找到更合适的术语

网友E:
如果您在团队中工作,可以询问懂英语的同事。此外,编程社区(如Stack Overflow)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您可以在那里提问并获得帮助

网友F:
虽然这不是推荐的做法,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您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英文单词,可以使用拼音作为临时的变量名,并在代码注释中解释其含义。但这应该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常态

网友G:
为了代码的可读性和专业性,最好避免使用拼音作为变量名,而是花时间查找正确的英文单词。这样,不仅您的代码会更易于理解,而且也会遵循编程社区的标准和惯例

网友H:
我建议还是有道翻译这种,能翻译一下]

网友I:
一般是为了可阅读性和维护性,建议还是用英文全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