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L496比STM32L475 多一个IO在哪?

楼主(2024-06-18):
最近通过正点原子接触了STM32L496VET6和STM32L475VET6,在选型表中STM32L496是83个IO,STM32L475是82个IO,但查阅引脚定义和芯片的图纸没发现多出的IO在哪?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

网友B:
boot引脚吧,有些可以做gpio,有些不可以。

网友C:
83引脚的怎么分配啊

网友D(2024-08-31):
在实际应用中,某些引脚可能会用于专用的功能,例如电源管理、调试接口等,这些引脚可能不被计入为用户可用的IO引脚。

网友E(2025-04-03):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也对比了一下 L496 和 L475,确实官方手册写 L496 多一个 IO,但具体是哪个引脚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F:
你试过用 STM32CubeMX 分别生成 L496 和 L475 的引脚表吗?也许可以更直观地对比出哪个 IO 是额外的。

网友G:
我猜测可能是 L496 里某个 IO 在 L475 里被保留或者复用成了其他功能,比如 NRST 或调试接口之类的。

网友H:
你对比过 AF(复用功能)表吗?有时候 ST 会在不同型号上开放或封闭某些 IO,导致总数有差异。

网友I:
会不会是 VBAT 相关的 IO?L496 可能比 L475 多支持某些低功耗功能,所以多出来的 IO 可能是特殊用途的。

网友J:
可能是 L496 额外开放了某个模拟输入,比如 ADC 或者 DAC 的输入引脚?你可以看看模拟外设的引脚定义表。

网友K:
ST 有时候会在某些型号上开放隐藏 IO,比如 Boot 相关的特殊引脚,看看 Boot 配置部分有没有区别?

网友L:
你检查过 PDR_ON、VREF+ 这类特殊引脚了吗?有可能 L496 多出的 IO 并不是普通 GPIO,而是某个专用的电源或复位引脚。

网友M:
直接问 ST 官方论坛或者提交工单看看?ST 工程师应该能明确告诉你这个额外的 IO 是哪个。

网友N:
你试过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量 L496 和 L475 所有引脚的状态吗?说不定能发现一个 L475 没有的额外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