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563的I3C通讯问题

楼主(2024-06-18):
STM32H563的I3C通讯问题,两块H563的开发板i3c通讯,两块板子烧的例程,
I3C的线对接后。 无法正常通信,卡在while (HAL_I3C_GetState(&hi3c1) != HAL_I3C_STATE_READY),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时钟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I3C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两块板子接线是不有问题啊

网友D:
固件和HAL库是否匹配,检查是否有任何固件更新或补丁,这些可能会影响I3C的通信。

网友E:
啥是I3C啊,我孤陋寡闻了,倒是用过IIC

网友F:
I3C与I2C有哪些具体的不同呢?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I3C通讯速率如何?

网友H:
检查每个开发板上I3C接口的电平适配和电气特性是否符合规范,

网友H:
在初始化时钟时,确保使用正确的时钟源和频率。I3C通信对时钟的稳定性要求较高,不同的频率可能会影响通信的正常进行。

网友I:
也想学习I3C的编程。

网友J(2024-08-29):
I3C 是一种先进的通信协议,旨在提供比传统 I2C 更高的带宽和更多的功能。

网友J:
如果遇到卡在while (HAL_I3C_GetState(&hi3c1) != HAL_I3C_STATE_READY)的问题,通常是I3C外设的初始化或配置出现了问题。

网友K(2024-10-14):
你好,请问这个例程在哪里可供下载,最近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但是作为单片机新手找不到资料呢,请求楼主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