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在OpenMV生态系统中集成STM32Cube.AI生成的代码

楼主(2024-06-19):
本教程将引导您将自己的神经网络集成到 OpenMV 环境中。 OpenMV开源项目提供的源代码,使您可在STM32Cube.AI启用的状态下编译OpenMV H7 固件的源代码 How to integrate the code from STM32Cube.AI with OpenMV

网友A:
在OpenMV生态系统中集成STM32Cube.AI生成的代码

网友B:
OpenMV开源项目提供的源代码,可在STM32Cube.AI启用的状态下编译OpenMV H7 固件的源代码

网友C:
确保 OpenMV 的源代码与使用的 STM32Cube.AI 版本兼容。某些功能和库可能需要特定的版本或更新的软件来支持。

网友D:
OpenMV是一个基于MicroPython的开源机器视觉平台,而STM32Cube.AI是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一个工具,用于将深度学习模型优化并转换为可以在STM32微控制器上运行的代码

网友E:
在OpenMV IDE中编写MicroPython脚本,调用你编写的封装来测试深度学习模型的功能

网友F:
确保你有一个支持OpenMV的硬件平台,如OpenMV Cam H7。安装OpenMV IDE,这是一个用于编写和调试MicroPython脚本的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G:
使用STM32Cube.AI工具将你的深度学习模型转换为可以在STM32微控制器上运行的优化代码。导出生成的代码,这通常包括C/C++文件和必要的库文件

网友H:
将STM32Cube.AI生成的代码文件添加到你的OpenMV项目中。这可能需要将C/C++文件编译为可以在OpenMV平台上运行的库文件。如果需要,修改生成的代码以适应OpenMV的硬件配置和接口

网友I:
由于OpenMV使用MicroPython,你需要编写一个MicroPython封装(通常是C模块)来调用STM32Cube.AI生成的C/C++函数。这个封装应该提供一个简单的接口,使得MicroPython脚本可以轻松调用深度学习模型的功能

网友J:
使用OpenMV提供的工具链或STM32CubeMX来编译和链接你的项目。确保所有的库文件和封装都正确地链接到最终的可执行文件中

网友K:
使用OpenMV IDE的调试功能来调试脚本和底层代码,确保一切运行正常。

网友L:
根据测试结果,对代码进行优化和调整,以提高性能和减少资源消耗。可能需要调整模型的大小和复杂度,以适应OpenMV平台的资源限制

网友M:
集成STM32Cube.AI生成的代码到OpenMV生态系统可能需要一些C/C++和MicroPython编程的知识,以及对OpenMV和STM32硬件平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