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用XMC+DMA驱动并口屏移植LVGL可行吗

楼主:
芯片:AT32F403AVGT7 100脚    LVGL:V8.4.1    屏:8080并口, 240*320  ,XMC + DMA 中断现象:屏初始化后,刷颜色是正常的,移植了LVGL的benchmark后,
         能跑,但是不多,也就一点点,能看到一点点影子,画面不正常。
         实在不知到该怎么下一步优化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A(2024-06-18):
可参考SC0077 AT32 MCU LVGL Music Demo,下载地址如下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9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SC0077 AT32 MCU LVGL Music Demo,下载地址如下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995 ...

参考了,还是只能跑一点点,xmc、 dma 配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B(点评):
基于SC0077 AT32 MCU LVGL Music Demo 改了LCD驱动,刷颜色没问题,跑demo也是可以的,但是跑起来就是显示不正常

楼主:
这是跑music demo的现象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和SC0077的区别吧,如下是SC0077  LVGL跑起来的效果,也是用的AT32F403A,XMC和DM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007849bbe1a50383015